【转】linux系统下修改文件夹目录权限

楼主:
Linux、Fedora、Ubuntu修改文件、文件夹权限的方法差不多。很多人开始接触Linux时都很头痛Linux的文件权限问题。这里告诉大家如何修改Linux文件-文件夹权限。以主文件夹下的一个名为“cc”的文件夹为例。

下面一步一步介绍如何修改权限:
1.打开终端。输入”su”(没有引号)

2.接下来会要你输入密码,输入你的root密码。

3.假设我的文件夹在主目录里,地址为  /var/home/dengchao/cc  。假设我要修改文件权限为777,则在终端输入  chmod  777 /var/home/userid/cc

文件夹的权限就变为了777。

如果是修改文件夹及子文件夹权限可以用  chmod -R 777 /var/home/userid/cc

具体的权限(例如777的含意等)在下面解释下:
1.777有3位,最高位7是设置文件所有者访问权限,第二位是设置群组访问权限,最低位是设置其他人访问权限。

其中每一位的权限用数字来表示。具体有这些权限:

r(Read,读取,权限值为4):对文件而言,具有读取文件内容的权限;对目录来说,具有浏览目 录的权限。

w(Write,写入,权限值为2):对文件而言,具有新增、修改文件内容的权限;对目录来说,具有删除、移动目录内文件的权限。

x(eXecute,执行,权限值为1):对文件而言,具有执行文件的权限;对目录了来说该用户具有进入目录的权限。

2.首先我们来看如何确定单独一位上的权限数值,例如最高位表示文件所有者权限数值,当数字为7时,7用“rwx”表示–{4(r)+2(w)+1(x)=7}–

又如果数值为6,则用“rw-”表示–{4(r)+2(w)+0(x)=6}–,”-”表示不具备权限,这里表示不具备“执行”权限。

假如我们设定其他用户的访问权限为 “r–”,则数值为4+0+0=4

一开始许多初学者会被搞糊涂,其实很简单,我们将rwx看成二进制数,如果有则用1表示,没有则有0表示,那么rwx则可以表示成为:111

而二进制的111就是7。

3.我们再来看下怎么确定3个数位上的权限。假如我们要给一个文件设置权限,具体权限如下:

文件所有者有“读”、“写”、“执行”权限,群组用户有“读”权限,其他用户有“读”权限,则对应的字母表示为”rwx r– r–“,对应的数字为744

一般都是最高位表示文件所有者权限值,第二位表示群组用户权限,最低位表示其他用户权限。

下面来举些例子熟悉下。

权限
数值
rwx rw- r–
rw- r– r–
rw- rw- r–

具体linux修改文件夹-文件目录权限就是这样设置的了.

chmod用于改变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用户用它控制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该命令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包含字母和操作符表达式的文字设定法;另一种是包含数字的数字设定法。

1. 文字设定法语法:chmod [who] [+ | - | =] [mode] 文件名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为:

操作对象who可是下述字母中的任一个或者它们的组合:  u 表示“用户(user)”,即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  g 表示“同组(group)用户”,即与文件属主有相同组ID的所有用户。  o 表示“其他(others)用户”。  a 表示“所有(all)用户”。它是系统默认值。操作符号可以是:  + 添加某个权限。  - 取消某个权限。  = 赋予给定权限并取消其他所有权限(如果有的话)。设置 mode 所表示的权限可用下述字母的任意组合:  r 可读。  w 可写。   x 可执行。  X 只有目标文件对某些用户是可执行的或该目标文件是目录时才追加x 属性。  s 在文件执行时把进程的属主或组ID置为该文件的文件属主。      方式“u+s”设置文件的用户ID位,“g+s”设置组ID位。  t 保存程序的文本到交换设备上。  u 与文件属主拥有一样的权限。  g 与和文件属主同组的用户拥有一样的权限。  o 与其他用户拥有一样的权限。文件名:以空格分开的要改变权限的文件列表,支持通配符。

在一个命令行中可给出多个权限方式,其间用逗号隔开。例如:

chmod g+r,o+r example  % 使同组和其他用户对文件example 有读权限。2. 数字设定法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用数字表示的属性的含义:0表示没有权限,1表示可执行权限, 2表示可写权限,4表示可读权限,然后将其相加。所以数字属性的格式应为3个从0到7的八进制数,其顺序是(u)(g)(o)。

例如,如果想让某个文件的属主有“读/写”二种权限,需要把4(可读)+2(可写)=6(读/写)。

数字设定法的一般形式为:

语法:chmod [mode] 文件名

指令实例:

chmod a+x sort   % 即设定文件sort的属性为: 文件属主(u) 增加执行权限 与文件属主同组用户(g) 增加执行权限 其他用户(o) 增加执行权限 chmod ug+w,o-x text% 即设定文件text的属性为: 文件属主(u) 增加写权限 与文件属主同组用户(g) 增加写权限 其他用户(o) 删除执行权限 chmod u+s a.out% 假设执行chmod后a.out的权限为(可以用ls – l a.out命令来看): –rws--x--x 1 inin users 7192 Nov 4 14:22 a.out 并且这个执行文件要用到一个文本文件shiyan1.c,其文件存取权限为“–rw-------”,  即该文件只有其属主具有读写权限。   当其他用户执行a.out这个程序时,他的身份因这个程序暂时变成inin(由于chmod  命令中使用了s选项),所以他就能够读取shiyan1.c这个文件(虽然这个文件被设定为  其他人不具备任何权限),这就是s的功能。  因此,在整个系统中特别是root本身,最好不要过多的设置这种类型的文件(除非  必要)这样可以保障系统的安全,避免因为某些程序的bug而使系统遭到入侵。 chmod a–x mm.txtchmod –x mm.txtchmod ugo–x mm.txt% 以上这三个命令都是将文件mm.txt的执行权限删除,它设定的对象为所有使用者。 $ chmod 644 mm.txt% 即设定文件mm.txt的属性为:-rw-r--r-- 文件属主(u)inin 拥有读、写权限 与文件属主同组人用户(g) 拥有读权限 其他人(o) 拥有读权限 chmod 750 wch.txt% 即设定wchtxt这个文件的属性为:-rwxr-x--- 文件主本人(u)inin 可读/可写/可执行权 与文件主同组人(g) 可读/可执行权 其他人(o) 没有任何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