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inux下搭建FTP服务器

楼主:
*************FTP文件说明*********************
本FTP服务器软件包为vsftpd-2.3.4-1.fc14.i686.rpm
FTP客户端软件包为ftp-0.17-51.fc12.i686.rpm
1、vsftpd不再由xinetd控制;
2、FTP使用port 21发起连接,使用port 20进行数据传输;
3、vsftpd配置文件:    /etc/vsftpd/vsftpd.conf         #主配置文件
            /etc/vsftpd/vsftpd/ftpusers     #拒绝该文件中列出的用户登录FTP
            /etc/vsftpd/vsftpd/user_list    #默认同ftpusers相同
4、查看/etc/passwd文件,可以看到FTP默认的共享目录路径为/var/ftp;
5、FTP日志文件:/var/log/xferlog
6、相关软件包:tcp_wrappers、ip_conntrack_ftp、ip_nat_ftp
    (这3个软件包是教材上列出的,我没有测试过其用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7、启动和停止vsftp指令:
#service vsftpd start       //启动vsftpd服务
#service vsftpd stop        //停止vsftpd服务
#service vsftpd restart     //重启vsftpd服务,每次更改FTP相关配置后,一定要用该命令重启vsftpd服务
#chkconfig vsftpd on        //使vsftpd服务开机启动。(可选操作)
8、注意SElinux的安全性质:
一般SElinux是被强行启用的,对许多服务都默认有权限控制,如果在我们对FTP服务器测试时碰到一些莫名奇妙的错误时,可以关闭SElinux,
也可以仅关闭SElinux对FTP服务的保护设置;
#sestatus         //查看当前系统SElinux是否开启
如果开启了,则打开/etc/selinux/config文件,编辑:将SELINUX=enforcing改成SELINUX=disabled,并把SELINUXTYPE=targeted注释掉!

或者#setsebool -P ftpd_disable_trans 1     //仅关闭SELinux对FTP的保护
*************FTP权限需求**********************
a.允许匿名用户登录;
b.允许匿名用户上传和下载资料(拒绝覆盖已有资料);
c.允许本地用户登录;(注意SElinux的影响)
d.FTP共享目录/var/ftp/
e.拒绝匿名用户创建新文件或者文件夹;
f.使登录用户可以下载共享资料
============================================================================

1、查询本机是否已经安装ftp-server和ftp-client;
#rpm -qa vsftpd
#rpm -qa ftp

2、如果没有安装,则下载相应软件包,或者yum在线安装;
#yum install vsftpd     //ftp服务器软件包
#yum install ftp        //ftp客户端软件包

3、编辑/etc/vsftpd/vsftpd.conf
anonymous_enable=YES      //允许匿名用户登录

local_enable=YES          //允许本地用户登录

write_enable=YES          //允许登录到FTP的用户执行写操作

local_umask=022
anon_umask=077            //匿名用户上传的文件权限都会进行umask的计算,变成-rw- --- ---

anon_upload_enable=YES    //允许匿名用户上传文件

xferlog_file=/var/log/vsftpd.log     //FTP服务器日志文件默认路径

ftpd_banner=***********Welcome to My FTP Server***********

4、开启vsftpd服务
#service vsftpd start

5、在FTP共享目录下建立文件夹
#mkdir /var/ftp/pub              //用于存放共享文件资料
#mkdir /var/ftp/incoming         //用于存放匿名用户上传的资料

#ls -l /var/ftp/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5月  8 14:13 incoming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5月  8 14:15 pub
//新创建的文件夹默认归属于root用户和用户组,需要更正!

#chown ftp.ftp /var/ftp/incoming       //改为所属用户为ftp,用户组为ftp组
#chown ftp.ftp /var/ftp/pub
#ls -l /var/ftp
drwxr-xr-x. 2 ftp ftp 4096  5月  8 14:13 incoming
drwxr-xr-x. 2 ftp ftp 4096  5月  8 14:15 pub

6、登录到FTP服务器
#ftp 127.0.0.1
Connected to 127.0.0.1 (127.0.0.1).
220 ************Welcome to My FTP Server*************.
Name (127.0.0.1:root): ftp                //这里的登录用户名输入ftp或者anonymous或者本地有效账户名
331 Please specify the password.
Password:                                 //匿名登录时,直接回车
230 Login successful.
Remote system type is UNIX.
Using binary mode to transfer files.
ftp>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登录到FTP服务器:打开火狐浏览器,输入ftp://127.0.0.1,即可匿名登录;
7、允许登录用户下载/var/ftp/pub中的文件资料
使用管理员帐号:
#chmod +r /var/ftp/pub/*          //修改pub目录下文件的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