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无刷直流电BLDM的控制

楼主:
看了BLDM的控制方案,有一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点!
由控制芯片产生PWM的作用是什么?是调速用的吗?还是仅仅用作电流的换流的?

网友A:
这个PWM调整占空比,调整它的力矩的,換相靠的是霍尔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WM调整占空比,调整它的力矩的,換相靠的是霍尔检测,

我的理解是霍尔传感器的位置信息经过单片机产生六路PWM0~PWM5控制Q0~Q5的通断从而进行换相。但你说的用来调整占空比从而调节转矩的PWM在我的这张图里面有体现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霍尔 检测电机控制 精度够吗?看看ISA的 电阻吧!

网友:
作为一个不熟悉的人,我认为是用来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