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CS里将变量以波形显示出来?

楼主:
不一定需要实时显示。
新手,不太会用CCS5.5,有人说直接文件--->data--->save,然后用matlab显示,但是没找到有data选项。
在观察窗口里的Expressions里能看到我想看到的变量的变化,但是想将它以波形的形式显示,便于观察。
求帮助。

网友A:
data放在expression里,右键,选择graph。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放在expression里,右键,选择graph。

谢谢,不断变化着的不知道怎样用graph,所以就将它放数组后再用graph显示了,
但是和示波器上看到的不太一样,变量是一个收敛值,在示波器上看到它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一定精度了,但是从graph上看,显示的差不多20多秒才到。设置如下图,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graph

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