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SP432驱动修复记

楼主:
         前几天就收到TI寄来的MSP432,于是马上把CCS6更新了,然后把USB插上到板子上,出现了令人抓狂的情况,有2个驱动死活也装不上,手动指定到CCS6目录下的驱动安装包也不行。
         然后面临两种选择。
     第一种最激进的选择,把系统重装了,但这样太费时间了,装完系统后还有装回以前的软件。
     第二种是继续找出问题把它修复好。于是我就沉下心,用搜索工具开始找最佳的解决办法,翻了几个网页,找到解决的方法。
         主要是修改一个文件的信息即可。

     首先我们找到CCS6目录下的仿真器驱动存放的位置。例如我的位置是D:\Program Files(x86)\CCS6\ccsv6\ccs_base\emulation\windows\xds110_drivers。然后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xds110_ports.inf文件。把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这个注释即可,然后保存退出。如下图:
然后把刚才装不上的驱动手动指定到D:\Program Files (x86)\CCS6\ccsv6\ccs_base\emulation,然后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然后驱动就可以顺利的安装上了。
以后大家遇上像我这类情况,可以考虑试试我的方法。
往后几天试试MSP432这板子的性能

网友:
顶啊 这么碉!

网友A:
用IAR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谢谢,我也是跟着大牛的脚步在前行,静下心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AR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影响呀,我IAR7.4也装了,你也购买这个板子,如果你遇到想我这种情况可以尝试下

网友C:
赞一个,收藏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收藏了额,,,,,,,,,

谢谢支持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是跟着大牛的脚步在前行,静下心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你就是大牛~哈哈~

网友B:
你现在进步也不错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进步也不错呀

早着呢~~~~~~现在想做一个计步器~~~~~卡在算法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着呢~~~~~~现在想做一个计步器~~~~~卡在算法这里了~~~~~

我也是的,想要做得好,真难,算法都是很难找,有时间找你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的,想要做得好,真难,算法都是很难找,有时间找你聊聊

算法涉及挺多科学上的东西 所以感觉比技术上的要难的 做工程和做科研毕竟不一样呃。。。。。。

网友:
对的,你找到好的算法了么

网友D:
看了个硕士论文 看她说的挺不错的~神马神马滤波 然后最后还把数据对比了下 但是代码贴的特别少 感觉不好实现。。。。。。网上下了个计步器的程序 有滤波什么的 看了下 感觉它那个滤波算法很low呃。。。。。。打算先移植一下这个试试~~~~~~~·你要看吗?我把那个硕士论文和这个程序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个硕士论文 看她说的挺不错的~神马神马滤波 然后最后还把数据对比了下 但是代码贴的特别少 感觉不好实现。。。。。。网上下了个计步器的程序 有滤波什么的 看了下 感觉它那个滤波算法很low呃。。。。。。打算先移植一下这个试试~~~~~~~·你要看吗?我把那个硕士论文和这个程序发给你?

好的,我等下联系你

网友E:
楼主我的xp系统按的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xp系统按的方法还是不行

那我就帮不到你了,我的是win7的

网友E:
你有没有xp电脑试试看看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xp电脑试试看看也是这样的么

我没有XP的电脑,强制指定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XP的电脑,强制指定也不行??

嗯不行,提示这个inf的服务终端安装无效按网上找的办法缺少的文件添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不行,提示这个inf的服务终端安装无效按网上找的办法缺少的文件添加也不行

出大招,重装系统

网友E:
我用win7 64位也不行你的是么,win8-64位也不行,吐血我准备把这个寄给商家试试,我都重装了还不行,难道gost的不行么,要原版的,还有你这个只有连个驱动啊还有两个啊
,这两个我有还有两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win7 64位也不行你的是么,win8-64位也不行,吐血我准备把这个寄给商家试试,我都重装了还不行,难道go ...

不会吧,这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F:
lz,按照你的教程,还是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按照你的教程,还是装不上。

这样也不行,就估计难搞了,我以前没有办法时,最后就是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