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锁相环的实现

楼主:
我在做一个换流站的模拟实验,需要对采集到的三相电网电压进行dq旋转坐标系的变换,因此需要用到锁相环来取得实时的电网A相电压的角度。
已有的dsp为28335,硬件可以实现对电网电压和电流等量的采集和AD转换,试问要实现锁相环功能是否能直接通过编程实现?或者外设电路需要改进?
根据这个流程图能否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如果有范例程序或参考资料,感激不尽。

锁相环结构框图

锁相环结构框图

参考文献

网友A:
锁相环用CD4046加分频器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要电网的角度的话用FFT算一下就可以了,既然都用28335了,算这个是小意思。而且锁相环也无法判断出电压的相位吧?我只用过锁相环跟踪电网频率,不知道怎么测相位

网友:
当然可以编程实现,找一些PLL的最简单的原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用CD4046加分频器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要电网的角度的话用FFT算一下就可以了,既然都用28335了,算这个是小意思。而且锁相环也无法判断出电压的相位吧?我只用过锁相环跟踪电网频率,不知道怎么测相位

按照我这个环节编程 出来的是不是相位呢?我也没试过 麻烦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