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红外接受问题(INT0引脚接受)

楼主:
我用STC89C51RD+开发板测试IR1838B红外接收模块,没有一点问题,都能正常接受红外信号。这两天用STC15W408AS画了一个红外接收的板子,也是用INT0中断来实现的,INT0引脚的信号在不接受红外信号时,引脚的状态总是发生跳变,不知道各位大侠做红外接收相关的项目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在线等,求助???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相差应该不大,不过不同的型号的管脚配置可能不太一样。看看STC15W408AS的INT0管脚有没有其他功能,是不是默认的不是中断输入。
还有一说的管脚状态变化问题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相差应该不大,不过不同的型号的管脚配置可能不太一样。看看STC15W408AS的INT0管脚有没有其他功能,是不是默认的不是中断输入。
还有一说的管脚状态变化问题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嗯,正在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相差应该不大,不过不同的型号的管脚配置可能不太一样。看看STC15W408AS的INT0管脚有没有其他功能,是不是默认的不是中断输入。
还有一说的管脚状态变化问题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这个是我的红外接线图,貌似跟R1电阻值有关,刚把10K的阻值,换成了1K的阻值,好像能被INT0中断识别了!不过想来,应该跟R1的阻值没什么关系,目前还在测试中...

IR1838B

IR1838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红外接线图,貌似跟R1电阻值有关,刚把10K的阻值,换成了1K的阻值,好像能被INT0中断识别了!不过想来,应该跟R1的阻值没什么关系,目前还在测试中...

R1作为信号线上的电阻是不能太大的。如果是数据线一般都不需要再串电阻的,有的时候串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可以减小冲击电流。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接收头的资料,参考电路中串的电阻是100欧姆。而且需要上拉电阻。因为这个接收头厂家比较多,可能有些差别,加个上拉电阻应该是比较保险的。具体的看一下你用的那个型号的资料看看输出需要不需要上拉。我觉得这儿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是内部原理吃参考图。输出已经有上拉电阻了,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一般内部的上拉都不会太小。这样你再串大电阻的话输出驱动能力可能就很弱了。自己加上拉或者把串的电阻换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作为信号线上的电阻是不能太大的。如果是数据线一般都不需要再串电阻的,有的时候串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可以减小冲击电流。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接收头的资料,参考电路中串的电阻是100欧姆。而且需要上拉电阻。因为这个接收头厂家比较多,可能有些差别,加个上拉电阻应该是比较保险的。具体的看一下你用的那个型号的资料看看输出需要不需要上拉。我觉得这儿的可能性大。

这个红外电路我是根据一个 51开发板上面的原理图画的,上面标的电阻值是 10K,结果我发现板子上实际用的电阻值是1K,感觉应该差别不太,结果试了一下,猜测可能就是电阻值选择的问题。关于在信号线上是否加电阻,阻值选择多大,这个还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