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在原理图中高亮某一条网络的三种方法

楼主:
其实 原理图中高亮网络的方法我也是只知道一两种,结果跟别人一讨论发现有三种,所以就记录下这三种方法,以免自己忘记。同时,也分享下。

网友:
可以再总结下Altium designer在PCB界面的高亮方法
1.ctrl+鼠标左键

2.右上角网络选择和元器件选择框

先把我比较熟悉常用的列出来,貌似还有高亮的方法,等待楼下补充了~~

网友A:
请问下,第二张方法,用笔高亮了以后怎么恢复原状

网友A:
找到答案了,右边的clear按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答案了,右边的clear按一下就没了

呵呵,是的,clear就 没有了

网友B:
Ctrl+鼠标左键点击想要高亮的网络,我都是用这个,清除的时候直接点一下右下角的cle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rl+鼠标左键点击想要高亮的网络,我都是用这个,清除的时候直接点一下右下角的clear

呵呵,是的,这个是常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第二张方法,用笔高亮了以后怎么恢复原状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Ctrl+左击空白地方

网友C:
原理图中的“笔”的方式很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的“笔”的方式很赞!学习了!

呵呵,我也是跟别人讨论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的。O(∩_∩)O哈哈~,所以就记录了一下,也防止自己忘记。

网友:
小知识的积累,要经常使用就不会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rl+鼠标左键点击想要高亮的网络,我都是用这个,清除的时候直接点一下右下角的clear

Ctrl+左键  点击空白处  更加方便!

网友:
说的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