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这个MOS管是不是画错了,如图,电路的作用也说明白了。看这个图的时候发现这样接的话直接导通的还是那个二极管,导通压降比一般的二极管也不小啊。用MOS管代替二极管降低压降的用法我理解,MOS管导通电阻小,压降自然小。下图中漏极和源极是不是画反了。本人没有用过MOS管,也没有深入研究过。用过的给说说呗

网友A:
文中第一句是“需要在Vcc上进行反向极性电压保护”。
按照图中接法,输入电压Vin接反时,MOS体内二极管不会导通,Vcc端对地无电压,P沟MOS也不会导通。
如果P沟MOS反过来接,Vin接反,MOS体内二极管导通,Vcc端对地为负,设备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中第一句是“需要在Vcc上进行反向极性电压保护”。
按照图中接法,输入电压Vin接反时,MOS体内二极管不会导通,Vcc端对地无电压,P沟MOS也不会导通。
如果P沟MOS反过来接,Vin接反,MOS体内二极管导通,Vcc端对地为负,设备损坏。

嗯,没想到这一点,只想正常使用的时候了,这样接是能起到反极性接入的保护作用,但是正极性输入的时候低损耗能实现吗?MOS里面的寄生二极管的压降也在0.7V-1V吧?这样跟直接串二极管有区别吗?

网友:
电路是正确的。

当正常供电时,管子是导通的。因为S极电压高于G极电压。

当电源接反时,S极电压不可能高于G极电压。它不导通,因此起到反接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没想到这一点,只想正常使用的时候了,这样接是能起到反极性接入的保护作用,但是正极性输入的时候低损耗能实现吗?MOS里面的寄生二极管的压降也在0.7V-1V吧?这样跟直接串二极管有区别吗?

自己分析一下电源极性正确时MOS管的状态,不要只看寄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正确的。

当正常供电时,管子是导通的。因为S极电压高于G极电压。

当电源接反时,S极电压不可能高于G极电压。它不导通,因此起到反接保护作用。

这个是P沟道的MOS管的内部结构吧?跟我发的一样。但是我发的图上Vin接了D极,Vcc接的是S极,这样的话正常的时候S极电压是低于D极电压的啊。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分析一下电源极性正确时MOS管的状态,不要只看寄生二极管。

对MOS管不熟悉,感觉电源极性正确的时候D极电压要高于S极啊,这样MOS管肯定是不通的,只能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吧?

我刚发了一个MOS管的图片,看看我对S极和D极的认识是不是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没想到这一点,只想正常使用的时候了,这样接是能起到反极性接入的保护作用,但是正极性输入的时候低损耗能实现吗?MOS里面的寄生二极管的压降也在0.7V-1V吧?这样跟直接串二极管有区别吗?

正确极性电源,上电后MOS管体内二极管导通,Vcc端得电,但是比Vin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此时Vcc端高于地,这个电压使MOS导通,而MOS导通后电阻很小,电流从MOS管体内流过,MOS管体内二极管几乎没有电流。这时Vcc仍低于Vin,但二者之差小于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确极性电源,上电后MOS管体内二极管导通,Vcc端得电,但是比Vin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此时Vcc端高于地,这个电压使MOS导通,而MOS导通后电阻很小,电流从MOS管体内流过,MOS管体内二极管几乎没有电流。这时Vcc仍低于Vin,但二者之差小于一个二极管压降。

还是感觉不对劲。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图中那个是S极那个是D极,我发的这个图是P沟道MOS管的图吗?如果这个图正确的话那么按你的解释电流是从D极流向S极的吧?可是P沟道MOS管的方向不是从S极向D极流吗?还是MOS管的电流是双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不对劲。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图中那个是S极那个是D极,我发的这个图是P沟道MOS管的图吗?如果这个图正确的话那么按你的解释电流是从D极流向S极的吧?可是P沟道MOS管的方向不是从S极向D极流吗?还是MOS管的电流是双向的啊?

MOS管中的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的,如同一支电阻一样。
正因为如此,MOS管工作区域中这部分才称为“可变电阻区”。
模拟开关也是利用MOS管中电流可以双向流动的特性制成的(模拟开关中的MOS管没有体内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沟道的MOS管的内部结构吧?跟我发的一样。但是我发的图上Vin接了D极,Vcc接的是S极,这样的话正常的时候S极电压是低于D极电压的啊。是我理解错了吗?

管子导通与否,是G极与S极(D极)的电压决定的,不是D-S电压决定。

网友E:
TP4054,南京拓微产。
厂家网页上写着“4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手册特性表里也写了400mA,但手册开篇“特点”第1条却是“高达8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MOS管不熟悉,感觉电源极性正确的时候D极电压要高于S极啊,这样MOS管肯定是不通的,只能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吧?

我刚发了一个MOS管的图片,看看我对S极和D极的认识是不是错了

如果不考虑寄生二极管,MOS管的漏极和源极是对称等效的,而导通条件你则理解错了,赶紧看教科书补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子导通与否,是G极与S极(D极)的电压决定的,不是D-S电压决定。

这一点我知道,但是一直以为MOS管跟三极管一样电流方向也是单相的呢,既然电流两个方向都可以流动。那我就豁然开朗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寄生二极管,MOS管的漏极和源极是对称等效的,而导通条件你则理解错了,赶紧看教科书补课。

书在箱子里压着呢,刚拿出来
毕业后一直没有用过MOS管,也就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4054,南京拓微产。
厂家网页上写着“4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手册特性表里也写了400mA,但手册开篇“特点”第1条却是“高达8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咋回事?

不清楚,只是打算用,还没有仔细看呢。估计800mA是理论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