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IO口初始化问题求解~~~

楼主:
如下是我从书上看到的程序~恳请大神指教~~~

#include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P1.0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OUT &=  ~BIT0;//下面的程序是将P1.0口设置为输入模式,我能看得懂,可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输入模式下,设置输出低电平有什么意义?)

    P1IES    |=    BIT0;

    P1IFG   &= ~BIT0;

    P1IE    |=     BIT0;

   _EINT();

}

网友:
默认系统初始化都是输入模式的,其实这句话在设置输出模式前可要可不要,这个是我的理解

网友:
//关看门狗
//P1.0输出0
//P1.0上升还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P1.0中断标志清0
//P1.0中断使能

网友:
去下个149的使用手册,看IO这章

网友:
看了datasheet,这个没说啊~~~
这2天我就在琢磨此事(因为我书上很多例子都是这样的):我现在觉得:因为这个IO口的触发源是上升沿,所以我想他的目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把它拉成电平(这是在没有被触发的时候),不知道这样说可有道理?请大神指正~~~

网友:
是不是用来配置上拉/下拉电阻的?
CMOS电平在输入模式的时候不允许浮空,可能是为了避免浮空电平出现。
浮空会导致Vcc和GND之间出现可能的大电流,影响系统整体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