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31x_USB_STICK

楼主:
开发板上的仿真器不小心把flash给清除了,现在只能识别成两个串口了,求助啊,不能用了

多谢多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把TMS570LS31x里的程序给檫拉!?

识别成两个串口 是XDS100吧?

网友A:
不是TMS570LS31x,应该是仿真器那个93lc56,不能de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TMS570LS31x,应该是仿真器那个93lc56,不能debug了

那就找找XDS100的固件了

网友:
在ti的网站找到了,现在是能仿真了,但是串口又没有了,不知道这个串口是怎么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