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

楼主:
两个模块一个是用STM32做的测距模块,一个是51单片机,两个的接口都是串口转USB,请问这两个之间可以进行通信吗?备注:STM32的测距模块可以直接把数据通过USB数据线显示到PC上。

网友A:
可以,不过绝大多数51有串口而无USB。另外注意概念,是USB转的串口而不是相反,串口无法转成USB。USB有主从之分,串口没有。串口属于终端设备,主设备可以转成终端设备而终端设备无法转为主设备。

网友:
之间用两个单片机的串口连一起就行了,注意电平转换。51应该是5V的,但是STM32的管脚好像可以接受5V电平。直接连应该是可以的。自己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绝大多数51有串口而无USB。另外注意概念,是USB转的串口而不是相反,串口无法转成USB。USB有主从之分,串口没有。串口属于终端设备,主设备可以转成终端设备而终端设备无法转为主设备。

51单片机现在是经过CH340T芯片USB转串口的,STM32测距模块上面也有一个就是micro USB接口,可以直接用手机数据线直接连接进行通信吗?备注:测距模块可以直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显示距离。还有的就是串口通信的时候两个单片机要交叉连接,这个用手机数据线传输需要注意什么?(当然如果不能用手机数据线传输也就没有后面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现在是经过CH340T芯片USB转串口的,STM32测距模块上面也有一个就是micro USB接口,可以直接用手机数据线直接连接进行通信吗?备注:测距模块可以直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显示距离。还有的就是串口通信的时候两个单片机要交叉连接,这个用手机数据线传输需要注意什么?(当然如果不能用手机数据线传输也就没有后面这个问题了)。

互连是通过串口实现的,根本不关USB的事,显然手机线在此无用。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要进行两个模块的通信呢?目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