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中断去抖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玩msp430f149开发板,我用它搭了一个红外检测电路(买的现成的模块),检测液体滴定的速度~~~

之前看过郭天祥的视频,了解按键去抖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我测试了下,这里使用延时函数的效果不是很好

请问大神:我想实时检测IO口中断,使用的是上升沿中断,当红外检测电路检测到液体,会产生一个高电平。

如果不想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使用延时函数,还有什么其它去抖的好办法吗(针对msp430单片机)?恳请赐教!!!

如下是我使用延时的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IFG &= ~BIT0;

        counter_val++;

        Delay_us(1000);

}

网友:
1、中断函数里面延时很不好。
2、你既然买的模块检测液滴,那你还加什么去抖啊,要去也是模块去
3、如果单单考虑做去抖,中断+计数器来判别,通过电平翻转的时间来判断是抖动或正常按键

网友:
1. 中断里面查询;
2. 状态机;

网友:
大神: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最好附带几句重点的程序,感谢了~~~

网友:
中断函数里不要有太多功能函数,用变量引出,重新编写具体功能函数。加延时去抖动。

网友:
简单,继续使用延时去抖,但是不是这么处理。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IFG &= ~BIT0;
    if(delay_counter_val==0)
    {
       counter_val++;
       delay_counter_val=1000;
    }
}

定时器中断()//s设定1μs的中断
{
if(delay_counter_val)delay_counter_val--;
}

同样是延时去抖,但是可以不在中断里延时,而是在定时器里延时。

网友:
如果是使用中断进行判断则只能在中断程序里进行消抖操作,要不可在中断中置一个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的大循环里使用case语句进行类延时判断,有点像多次采样来决定是否事件发生了的样子,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建议在中断之外调用读红外函数时延时吧,你可以用定时器时间间隔延时

网友:
珍爱技术,远离郭天祥!郭天祥只是一个略懂技术的商人而已,看过他的东西,害人不浅。
没有太明白你的应用,感觉像是检测类似输液的时候药液的下滴速度吧?这样的应用就跟自行车码表类似了,你检测的应该是一串脉冲,模块里面已经做好去抖了,而且由于下滴速度未知,你延时时间长了有可能漏掉了有用的脉冲。一般类似的应用中抖动还是比较小的,虽然不能排除,这个时候用一个施密特门电路进行去抖就可以了,因为很多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功能都是施密特输入的,所以就不用单独的去外部加东西了。
我做按键检测的时候都是在定时器中读取和判断去抖的。如果在去抖时间内电平翻转了就不认为是有效输入了,因为按键一般都比较慢,没有用中断

网友:
感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