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发一次后无法再次发送。代码贴上,多多找问题!

楼主: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GPIOPinConfigure(GPIO_PG0_I2C1SCL);
GPIOPinConfigure(GPIO_PG1_I2C1SDA);
GPIOPinTypeI2C(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1);
GPIOPinTypeI2CSCL(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I2CMasterEnable(I2C1_BASE);
IntEnable(I2C_INT_MASTER);
I2CMasterIntEnable(I2C1_BASE);
IntMasterEnable();
I2CMasterInitExpClk(I2C1_BASE, 40000000, false);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1_BASE, SLAVE_ADDRESS,false);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WRITE_ADDRESS);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for(i = 0;i < DataNum;i++ )
        {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DataTx[i]);
                i == DataNum - 1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到这里卡死
        }
        怎么回事啊??一直主机忙状态。

网友: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检测一下硬件电路,去掉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谁给解决,我把金币给他

网友:
M4没有搞过,不过楼主知道是在那个判断的死循环的地方出问题,那可以着重分析一下这个死循环为什么过不去的原因,应该能解决,帮顶一下了

网友:
请问你tm4c1294I2C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刚上手这块板子,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不曉得,您 i2c具體功能如何,但 這段程式,似乎有點問題
for(i = 0;i < DataNum;i++ )
         {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DataTx);
                 i == DataNum - 1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到这里卡死
        }

一開始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沒問題 ,到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DataTx);
後會發一筆
for裡面一開始就給予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此時i2c總線已經結束
這時您又給予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沒有start,此時i2c總線已無作用

大概是這樣,您參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