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崩溃的电机驱动模块(L298N)

楼主:
这个模块我断断续续折腾了好几天
现象驱动能力不足
具体表现:当给模块1010信号时,空载输出端口用万用表测为5v,接电机打开电源瞬间电机有转动,之后就不转了,有时候l298n芯片还会发出鸣叫,将使能a或b断开,另一端电机正常转动
自己解决方式
     我Google了下,有的说是电源问题,我就用了两个电源,一个给单片机单独供电,另一个给l298n模块供电并且共地连接,基本没有啥效果
     可能是电压低了,不足以带动两个电机同时转动?我姐8.4v电源单独给驱动模块供电,并且数模共地,两电机转动但是速度并不快而且没有力量,手轻轻一碰就停了。

     我将板载5v输出使能断开采用8.4v和5v同时供电,效果依旧,

我真心被这破玩意整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请牛人和大神给点提示和解决办法,谢谢!!!!!!原理图和模块效果图如下:

网友:
既然买的现成的模块,一般时候,应该是可以用的。单片机和驱动模块分开供电。另外。12V,你才接8.4V。这个偏低啊。

网友:
做东西不要指望一步到位,一点点慢慢来.

网友:
你接8.4v的电源L298接电机后的输出是几V,可能是你电源的功率不够,有压降

网友:
你看电机是多少伏的嘛,功率多少,可以测量一下电流,明显的功率不足

网友:
我做过这个298的时间长了,我记得当初我们给298的电压是12v,电流是多少我忘记了。你的这个描述看起来明显的是功率不足,导致不能驱动电机或者说可以驱动,但是驱动能力不足吧。电机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
先把能排除的问题排除了再看啊,先去找个12V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鉴定完毕

网友:
电源的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A:
我遇到跟你相同的情况,不过我的是MOS管搭的H桥,空转还行,一旦接触地面,导通的MOS管就使劲发烫,而电机就转的特别慢,快被折磨疯了

网友:
这个模块我经常用,8.4V不是问题。目测电源功率不够,另外记得模块与单片机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跟你相同的情况,不过我的是MOS管搭的H桥,空转还行,一旦接触地面,导通的MOS管就使劲发烫,而电机 ...

MOS管发热,也可能是驱动不足。

网友:
做过这个模块,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要么是电压给的不足,要么是电源额定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这个模块我感觉设计上有很大的问题。以前我用过这个模块,经常烧。最后自己用MOS搭建的H桥,效果极好,

网友:
补充下,我用的7.8V的电源。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猜有可能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的吧。用的是开关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