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编码与解码——GREE格力遥控 发送

楼主:
在上一期上描述了红外解码,以及红外在传播过程中造成的误差,

上期回顾

[红外]02、红外编码与解码——GREE格力遥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015-1-1.html

针对GREE格力遥控的红外编码的原则

进行编码如下

代码如下:
void IRsend_sendGREE(long datavalue ,unsigned int greeCRC)
{
  long data = 0;
  long temp = 0;
  IRsend_enableIROut(38);
  IRsend_mark(GREE_HDR_MARK);
  IRsend_space(GREE_HDR_SPACE);
  data = (datavalue&0xffffff80)|0x0A;
  for (int i = 0; i < 32; i++){
      if (data & TOPBIT)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ONE_SPACE);
    }
    else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ZERO_SPACE);
    }
    data <<= 1;
  }
  data = 0x02;
  for (int i = 0; i < 3; i++){
      if (data & TOPBIT)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ONE_SPACE);
    }
    else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ZERO_SPACE);
    }
    data <<= 1;
  }

  IRsend_mark(GREE_COM_MARK);
  IRsend_space(GREE_COM_SPACE);

  temp = datavalue&0x00000040;//7
  data = (temp>>6);
  data = data<<4;
  temp = datavalue&0x00000020;//6
  data = data|(temp>>5);
  data = data<<5;
  temp = datavalue&0x00000018;//5 4
  data = data|(temp>>3);
  data = ((data<<16)|0x1000)<<1;//3
  temp = datavalue&0x00000004;
  data = data|(temp>>2);
  data = (data<<5)|(greeCRC&0x000f);
  for (int i = 0; i < 32; i++){
      if (data & TOPBIT)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ONE_SPACE);
    }
    else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GREE_ZERO_SPACE);
    }
    data <<= 1;
  }

  IRsend_mark(GREE_BIT_MARK);
  IRsend_space(0);
}

IRsend_enableIROut 主要实现的功能是配置PWM波的载波频率,一般为38KHZ  1/3~1/4Duty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

由[红外]01、红外遥控介绍与接收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935-1-1.html可知

要发出红外波,就是以PWM驱动红外LED传播红外波

其代码如下:
void Sct_Pwm_Init(uint32_t PWM_RATE)
{
    /* Initialize the SCT as PWM and set frequency */
Chip_SCTPWM_Init(LPC_SCT);
Chip_SCTPWM_SetRate(LPC_SCT, PWM_RATE);
/* Setup Board specific output pin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9, IOCON_FUNC2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 Use SCT0_OUT1 pin */
Chip_SCTPWM_SetOutPin(LPC_SCT, SCT_PWM_OUT, SCT_PWM_PIN_OUT);
/* Start with 0% duty cycle */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LPC_SCT, SCT_PWM_OUT, Chip_SCTPWM_GetTicksPerCycle(LPC_SCT) / 4);
//Chip_SCTPWM_Start(LPC_SCT);
}

void IRsend_mark(int time) {
  // Sends an IR IRsend_mark for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microseconds.
  // The IRsend_mark output is modulated at the PWM frequency.
  TIMER_ENABLE_PWM(); // Enable pin 3 PWM output
  if (time > 0) delayMicros(time);
}

/* Leave pin off for time (given in microseconds) */
void IRsend_space(int time) {
  // Sends an IR IRsend_space for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microseconds.
  // A IRsend_space is no output, so the PWM output is disabled.
  TIMER_DISABLE_PWM(); // Disable pin 3 PWM output
  if (time > 0) delayMicros(time);
}

由[红外]02、红外编码与解码——GREE格力遥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015-1-1.html
解译出的代码
以开/关键为理
关IRsend_sendGREE(0x900400,0xa);
开IRsend_sendGREE(0X10900400,0xb);

用数据采集仪分析对比

LPC54102 发送出来

遥控器

仔细对比,校对得以上图。

最后上电测试 成功的开关空调。总结对于LPC54102的资源为 PWM 的输出,定时器(延时)。其实软件延时也可以。下图为非准确延时的图,都能实现开关机

不对资源不是很紧张或者是初调试者建议还是用定时器延时。用到的资源主要有
LPC_SCT 与LPC_TIMER2

网友A:
请问下格力的这个红外的频率是否也是38Khz呢?您解码的图形是利用什么软件做到的呢?能否告知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格力的这个红外的频率是否也是38Khz呢?您解码的图形是利用什么软件做到的呢?能否告知下。谢谢。

是38KHZ,我用38KHZ可以控制没有问题, 用的是逻辑分析仪,上网淘一下就可以,用法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8KHZ,我用38KHZ可以控制没有问题, 用的是逻辑分析仪,上网淘一下就可以,用法都差不多

哦,好的额。了解了,谢谢

网友C:
哥们,你能加下我QQ吗,我想向您请教下格力空调红外控制的问题
QQ:151540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能加下我QQ吗,我想向您请教下格力空调红外控制的问题
QQ:15154033

楼上直接问吧,也想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能加下我QQ吗,我想向您请教下格力空调红外控制的问题
QQ:15154033

怎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楼主这套编码规则适用于格力空调的哪些机型呢?我在做相关的一些东西,发现按照这套编码规则只能控制柜式的空调,挂式的不行。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编码规则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