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CPU集成的16个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将MSP430和51单片机对比学习,发现MSP430的CPU与16个寄存器集成在一起,其中的4 个寄存器(R0 至R3)分别专门用作程序计数器、栈指针、状态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其余的寄存器为通用型寄存器。
有以下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
1)MSP430的程序计数器是多少位的呢?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16位的,那这样的话寻址范围就只有64kB了,但是有些系列的数据手册却说它的寻址范围是128kB,这怎么解释呢?还有这16个寄存器其他的呢?
2)51单片机有累加器A,MSP430没有提到,那么它直接就通过这16个寄存器来进行所有的运算吗?
3)51单片机除了程序计数器之外,其他的寄存器都是发在了存储器中,没有集成到CPU中,是不是这样的话它的处理速度就小于MSP430了?
小弟也是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430的程序计数器是16位或者20位的,大于64k存储的器件是20位宽度的寄存器。
像ARM、430这类器件没有累加器之说,通用寄存器是可以随便用的
430和51这类器件,对于寄存器访问的速度基本看不出明显差别。但集成在CPU内部肯定是有优势。像51这样存储空间规划的乱七八糟也是独一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0的程序计数器是16位或者20位的,大于64k存储的器件是20位宽度的寄存器。
像ARM、430这类器件没有累加器之说,通用寄存器是可以随便用的
430和51这类器件,对于寄存器访问的速度基本看不出明显差别。但集成在CPU内部肯定是有优势。像51这样存储空间规划的乱七八糟也是独一份了。

多谢解答,那除了程序计数器之外,其他的15个寄存器是多少位的?都是16位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答,那除了程序计数器之外,其他的15个寄存器是多少位的?都是16位的吗?

我建议你还是找几种MSP430的用户指南看一下其中CPU部分,你就啥都明白了。

如果是20位的,那么所有寄存器都是20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找几种MSP430的用户指南看一下其中CPU部分,你就啥都明白了。

如果是20位的,那么所有寄存器都是20位的。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