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管9018发射机问题

楼主:
。。首先澄清一点 我知道这样不看基础临时抱佛脚不太好 但是确实是比较急 用来做课设 大家就不要批评我了(其实本人志在 单片机和FPGA 对模拟的东西兴趣并不太大 权当应付课设咯)

电路如图    基本原理已经差不多懂了 就是 mic 根据话音不同控制 基极和集电极极间电容  从而控制 LC振荡器的频率达到调频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做成电容三点振荡!

有L+C8的振荡器不就行了吗!

其实也就是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电容三点式有什么作用。。  还有一般的电容三点式C极不都是接的一个电感吗 这里一个电感加一个电容就变成一个LC振荡器了 而且发射频率也是由这两个来决定是什么gui  那电容三点式的振荡频率又是干什么的!

。。。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想了一下已经觉得自己很傻逼了 但是书上找了半天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全是原理数学推倒算算算。。

求各位大神用你们的工程思维帮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只能copy成熟电路啦

网友A:
楼主,先复习下模电,找本模电书查一查,电感三点式和电容三点式的区别,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复习下模电,找本模电书查一查,电感三点式和电容三点式的区别,就明白了

。书上讲的太理论化了 看了好几遍还是看不懂。而且书上的电容三点式 C极是连的电感 这里却换成了一个振荡器。书上把一章都找完了也木有找到这种类似的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电容三点振荡!”
三点电容式振荡器产生的谐波较三点电感式要小一些。你这个电路是由集电极直接输出到天线,所以希望谐波小一些。

“有L+C8的振荡器不就行了吗!”
仅有L+C8和三极管是不能构成振荡器的。必须另有C3和C6才能够构成振荡器。

“一般的电容三点式C极不都是接的一个电感吗 这里一个电感加一个电容就变成一个LC振荡器了 而且发射频率也是由这两个来决定”
图中L和C8是LC并联谐振回路,但发射频率并不是L和C8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而是要偏离一些。
LC并联谐振回路在不同频率之下,两端之间特性可以是等同于一个电感(频率较低时),或者等同于一个电阻(在此频率下谐振),或者等同于一个电容(频率较高时)。在这个电路中,L和C8等同于一个电感。“一般的电容三点式C极不都是接的一个电感吗”,L和C8在发射频率下,就是这个电感。由此可知:发射频率比L和C8谐振频率低一些。把L和C8当成一个电感,再加上C3和C6才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器(这就和书上一样了)。
上述内容是《电路分析》课程的内容。可能你们没有讲到,或者翘课,或者虽到课却没有听讲。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 “  我知道这样不看基础临时抱佛脚不太好 ", 但又要学习基础,这说明楼主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