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DSP的模块化编程

楼主:
现在网络上和市面上可见到的书以及帖子
大多采用TI提供的例程模式,这样给程序编程
增加一定的工作量,因为每个程序那些
TI提供的函数库,都得一个个的添加实在
麻烦也没有必要,或许自建一个文件夹把
这些东西都拷贝到里面,以后编写程序
只需把这些劳什子复制到工程里就得!
如图所示:

网友:
可以将库文件编译成一个lib吗

网友:
C2000现在TI已不叫DSP了,因为它一般用于实时控制,而象C5、C6等,则主要用于运算。

由此,C2000在应用于中是多种多样的,我也曾想着使用TI的库函数作外围的设置与控制,但觉得,使用它的库函数后,仍然还需要对某个寄存器操作。用起来并不方便。

所以,如果把它象DSP那样做个CSL,肯定是不适用的。

网友:
晕死,直接有driverlib的阿,ti现在建议是两种方式混合开发。如果是新手,可以考虑从driverlib上入门。当然,其实看寄存器也不难,比ARM Cortex系列少多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主啥意思,没看出楼主的做法有啥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