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工业相机

楼主:
一台basler scA780-54gm 的工业相机,Gige接口的,还有一个12针圆头的电源插口,谁知道12针插口的各个脚的功能是什么吗?有视频直接输出吗?

网友:
我用过,不过我只是用GIGE接口,12芯圆孔只作供电用。

网友:
对了,还用到了一个功能,我需要两个相机同步拍摄,所以设置了触发拍照。
用于拍照的触发信号也是接在12针圆孔上的。
整个架构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只了解这些…

网友:
用过印美金的工业相机,不过是网口通讯的,你这12针引脚说明最好去官方网站下载资料或者找供应商要资料。肯定有说明的

网友A:
官网上是有些资料,就是没12针圆插头的各引脚说明,发了邮件也没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是有些资料,就是没12针圆插头的各引脚说明,发了邮件也没回

买来相机后配送的说明书上有。

网友:
一般12芯都是供电和一些外触发功能,具体定义要看相应的资料了。

网友:
看什么用途了
目前我们用的相机是1394接口。
一台电脑需要接多台工业相机,建议采用1394接口的工业相机。因为1394接口在图像传输的过程中不会占cpu,比usb具有天然的优势。

没有其它采集卡控制需求和图像传输可靠性需求的应用,用直联的USB口和1394最为方便。

网友:
我看过pleora公司的12针,里面供电,和串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