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flash中的内容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程序,它会定时记录温度和压力,并且将其存储在单片机的flash中,我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把flash中记录的内容读出来,要怎么操作呢?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通过ccs可以读出来,但是我现在用的是IAR,是不是也可以读出来呢?

网友A:
话说你不设计读出电路和程序的么
直接用仿真器来读取程序?
那可以考虑安装FET-Pro430,直接读取flash里的所有数据,包括单片机程序在内。
十几兆的程序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没试过,都是配置串口用232来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不设计读出电路和程序的么
直接用仿真器来读取程序?
那可以考虑安装FET-Pro430,直接读取flash里的所有数据,包括单片机程序在内。
十几兆的程序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嗯嗯,另外我还要读取片外flash的内容,那应该怎么办呢?必须得写一个程序才能把它弄出来吗?我用的flash芯片是AT45DB021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都是配置串口用232来读的

是通过程序将flash中的内容读出来,然后再通过232发出去吗?

网友:
恩,是这样的

网友:
你能写flash,也就能读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