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5无法加入stm32f4XX的库??

楼主:
刚入手一块STM32F407板子,烧录时keil 5没有stm32f4XX,到keil官网下了,安装不上去,求大神指点怎么回事?

官网下载的stm32f4xx_dfp

官网下载的stm32f4xx_dfp

网友A:
点那个Pack Installer就能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Pack Installer就能安装了

不行,这里面也没有,而且还会出来这个页面

网友C:
如图,点击第一幅图之后可以自动下载安装,不过比较慢,一般按图二的方法选择导入你下载好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点击第一幅图之后可以自动下载安装,不过比较慢,一般按图二的方法选择导入你下载好的文件

是导入这个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里面也没有,而且还会出来这个页面

出现第二张图没事,都这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点Pack->Check For Updat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第二张图没事,都这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点Pack->Check For Updates

啊啊啊,还是不行,是不是我keil5版本低,STM32F4XX装不了

网友:
我建议你用stvd,这个软件和keil没有太多的区别的哦。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试试keil μversion V5.14 ,貌似比它以前的版本要好一些!也不容易和其他软件发生冲突。

网友:
要么升级keil,要么下个低版本的库,我MDK5.10版,用的F4xx2.2版本的库,如果你是最新的芯片,2.2版本里不一定有,那还是升级MDK到最新版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从新下了一个F4xx.2.2.0的库,问题解决了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

按照楼上的建议不能解决吗

网友:
http://www.keil.com/dd2/pack/

网友:
我也安装了最新的库,一直找不到STM32F446RE

网友:
在哪里可以下载库啊,发个网址给我楼主。。。

网友:
我连f103的库都找不到啊

网友:
新手刚上路,刚刚安装好软件。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