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protues中没法转动步进电机? 如图我采用l297 l298,输出了1khz频率

楼主:
为什么我在protues中没法转动步进电机?

如图我采用l297 l298,输出了1khz的频率,可电机只卡着不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先确保程序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程序么有问题

一个1KHZ输出的,应该没问题,你看最左边的示波器输出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