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容的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个这个的电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好理解:

上面左图是线路,右图是波形,蓝色(通道B)是2点的波形,红色(通道A)是3点的波形,两个波形的参考电平是相同的,只是分开显示方便比较。我本来以为3点的波形应该是:V2为10V时,3点也为10V,V2为0V时,3点为5V;但实际上是V2为10V时,3点为5V,V2为0V时,3点也为0V。

再看下图:

蓝色(通道B)是6点的波形,红色(通道A)是4点的波形,两个波形的参考电平是相同的,而且没有上下移动。当MOS管关闭时,6点为10V,4点为0V,当MOS管打开时,6点为0V时,4点为-5V。

以上情况如何理解,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发生的原理?(第二个线路图,不只是仿真,实际组成线路用示波器测量的情况是一样的!)

而且有没有MOS管,得到的结果居然差别那么大?

网友A:
仿真没有错误,而且与有无MOS没有关系。
两支电容串联,每支电容又没有单独的放电通路,理想电容两端电压应该保持不变(注意:每一端对地电压可以变化,而且同时变化)。
如果想不通,可以这样设定个具体数值例子:假定两支电容均充电到两端电压为100V,然后两支电容“头对头”联接在一起(即两个充电到正的端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入无MOS管电路。
那么下边电容下端对地为零时,其上端为105V,而上边电容上端10V,下端为·105V。两支电容串联的两端(上边电容的上端和下边电容的下端)之间电压为10V,恰为电阻R1两端电压。

网友B:
建议把电容放大,电阻减小,把充放电过程变长之后,来看过程,然后再分析。试试看,勿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电容放大,电阻减小,把充放电过程变长之后,来看过程,然后再分析。试试看,勿拍

前一图,两侧都是电压源,那支电阻R1对充放电时间没有任何影响。

后一图倒是MOS管关断状态下R1对时间有影响。但要将充放电时间变长,应该是增加电阻值而不是减小。

最后说一句:改变RC时间常数,并不会改变两支电容中任一电容初始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错误,而且与有无MOS没有关系。
两支电容串联,每支电容又没有单独的放电通路,理想电容两端电压应该保持不变(注意:每一端对地电压可以变化,而且同时变化)。
如果想不通,可以这样设定个具体数值例子:假定两支电容均充电到两端电压为100V,然后两支电容“头对头”联接在一起(即两个充电到正的端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入无MOS管电路。
那么下边电容下端对地为零时,其上端为105V,而上边电容上端10V,下端为·105V。两支电容串联的两端(上边电容的上端和下边电容的下端)之间电压为10V,恰为电阻R1两端电压。

你假设的例子有个问题,因为两个电容一开始就是串接在一起的,而且当没有加上电源时,电容上应该是没有充电的,连接的中间点电荷为零,当接上电源时,如果按照你的例子,两个电容中间位置充电进去了,两个电容中间连接处的电荷量从无变为有,电荷不守恒了?
还有,请认真看看仿真的结果:下边电容下端对地为零时,其上端也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假设的例子有个问题,因为两个电容一开始就是串接在一起的,而且当没有加上电源时,电容上应该是没有充电的,连接的中间点电荷为零,当接上电源时,如果按照你的例子,两个电容中间位置充电进去了,两个电容中间连接处的电荷量从无变为有,电荷不守恒了?
还有,请认真看看仿真的结果:下边电容下端对地为零时,其上端也为零。

“当没有加上电源时,电容上应该是没有充电的,连接的中间点电荷为零”
这可不一定。
时刻为零时,电容两端的电压(或者说电容所带电荷)叫初始条件(实际上就是定积分的初始条件),不一定为零。

“电荷不守恒了?”
我所说的全部过程,完全是基于电荷守恒。

“还有,请认真看看仿真的结果”
仿真就是计算,让计算机替我们计算。
计算引用的规则(各种定律等等)如果引用错了,那么计算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这些规则自身没有错。

网友C:
我明白你说的例子,就是当电容有初始电荷时,把电荷束缚在两个电容的连接中点,而且没有释放路径,这样中点的对地电位就不为零,而且会随着参考点电位的改变而改变对吧。
但我要说明的是,时刻为零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一定为0,因为我实际接了线路,没通电时我也没给电容充电。
如果电荷守恒,初始也没给电容充电,两个电容的连接点总电荷就是零吧?那么就算后面对电容充电,两个电容连接的两个极板也只能出现电荷相反而电量相等的情况,不会出现同种电荷吧?(出现同种电荷就不知道电荷是怎么进去的,电荷又怎么守恒?)
真的请再看一下,你解释的结果与仿真结果对不上。所以我按着你的思路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说的例子,就是当电容有初始电荷时,把电荷束缚在两个电容的连接中点,而且没有释放路径,这样中点的对地电位就不为零,而且会随着参考点电位的改变而改变对吧。
但我要说明的是,时刻为零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一定为0,因为我实际接了线路,没通电时我也没给电容充电。
如果电荷守恒,初始也没给电容充电,两个电容的连接点总电荷就是零吧?那么就算后面对电容充电,两个电容连接的两个极板也只能出现电荷相反而电量相等的情况,不会出现同种电荷吧?(出现同种电荷就不知道电荷是怎么进去的,电荷又怎么守恒?)
真的请再看一下,你解释的结果与仿真结果对不上。所以我按着你的思路没想通。

“但我要说明的是,时刻为零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一定为0,因为我实际接了线路,没通电时我也没给电容充电。”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回帖中三句五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老弟稍等,待我把这个问题完全写清楚,尤其是初始条件,再贴出来。
可能需要两天之后才能够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说的例子,就是当电容有初始电荷时,把电荷束缚在两个电容的连接中点,而且没有释放路径,这样中点的对地电位就不为零,而且会随着参考点电位的改变而改变对吧。
但我要说明的是,时刻为零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一定为0,因为我实际接了线路,没通电时我也没给电容充电。
如果电荷守恒,初始也没给电容充电,两个电容的连接点总电荷就是零吧?那么就算后面对电容充电,两个电容连接的两个极板也只能出现电荷相反而电量相等的情况,不会出现同种电荷吧?(出现同种电荷就不知道电荷是怎么进去的,电荷又怎么守恒?)
真的请再看一下,你解释的结果与仿真结果对不上。所以我按着你的思路没想通。

所以说,两次仿真都没有错。

网友A:
不知怎么回事,图片的顺序错误,而且不能编辑改正。各位将就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么回事,图片的顺序错误,而且不能编辑改正。各位将就着看吧。

您好  图片应该是根据您的上传顺序排列的。
上传后,可以在图片上传框点击对应图片,就可以插入到文档中,插入文档的顺序是可以自行调节的。

网友:
非常感谢,分析得很详细,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