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异常

楼主:
    刚才用msp430 launchpad调试代码,突然就不能仿真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帮忙解答下,现象如下:

网友A:
找到了原因了,J3的VCC没有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原因了,J3的VCC没有短接

解决了就好 哈

网友:
仿真器上的目标电源检测,用处不太大,我一般直接在仿真器上将其接上电源,不再与目标板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