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采样不到数据

楼主:
刚学习dsp,编写了一个AD程序。程序的意图是想通过CPU定时器0触发AD采样,通道为ADCINA0-2,每通道采三次,然后取平均。连接电路时将ADCLO与GND连一块接到干电池的负极,ADCINA连接电池负极。下面是我编写的采样程序,编译没有问题,就是观察不到电压AD0-AD2的变化,他们总是0。

#include "DSP2833x_Project.h"

int AD0=0,AD1=0,AD2=0,AD_FLAG=0;

void adc_init(void);

interrupt void adc_isr();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

void main()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cpu_timer0_isr;

        PieVectTable.SEQ1INT=&adc_isr;

        EDIS;

        InitCpuTimers();

#if(CPU_FRQ_150MHZ)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1000000);

#endif

#if(CPU_FRQ_100MHZ)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0,1000000);

#endif

        CpuTimer0Regs.TCR.all=0x4001;

        IER|=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1;

        EINT;

        ERTM;

        InitAdc();

        while(1)

        {

                adc_init();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0x3;

        DELAY_US(5000L);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DELAY_US(20L);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MAXCONV.all=0x08;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0x1;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4=0x1;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5=0x1;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6=0x2;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7=0x2;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08=0x2;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AD_FLAG;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AdcRegs.ADCTRL1.bit.ACQ_PS=5;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5;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AD0=AdcRegs.ADCRESULT0>>4;

        AD0+=AdcRegs.ADCRESULT1>>4;

        AD0+=AdcRegs.ADCRESULT2>>4;

        AD0=AD0/3;

        AD1=AdcRegs.ADCRESULT3>>4;

        AD1+=AdcRegs.ADCRESULT4>>4;

        AD1+=AdcRegs.ADCRESULT5>>4;

        AD1=AD1/3;

        AD2=AdcRegs.ADCRESULT6>>4;

        AD2+=AdcRegs.ADCRESULT7>>4;

        AD2+=AdcRegs.ADCRESULT8>>4;

        AD2=AD2/3;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

        PieCtrlRegs.PIEACK.all=1;

        AD_FLAG=0;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AD_FLAG=1;

        PieCtrlRegs.PIEACK.all=1;

}

网友:
没人么?快来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