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怎么看datasheet

楼主:
最近要做课设,,结果大家网上一找都是模版,拿来抄呗
楼主寻思着怎么也得自己做一下吧,于是准备用Multisim仿真
但是一个三极管
有这么多参数,我应该看哪些?

模电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 只知道静态工作点要看IC,但是这,合适的IC从哪找。。

(主要还是静态工作点的设置问题,因为仿真的时候静态工作点老设置不好,结果管子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分析自然也无从下手)

求各位解决。(其实我前两天也发过9018的发射机的那个帖子,但是今天QQ登录大姨妈了 所以建了个小号来求教)

网友A:
此图静态工作点已经给定,不必计算。而且此图静态工作点只需要保证上电后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即可,不必准确。
动态(已经产生振荡)的工作点,与振荡的强度有关,多半工作于丙类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静态工作点已经给定,不必计算。而且此图静态工作点只需要保证上电后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即可,不必准确。
动态(已经产生振荡)的工作点,与振荡的强度有关,多半工作于丙类状态。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用的差不多的电路,都是出自于一个模版,我想做一点改进方案方面的研究,目前想做一个功率放大级,一个输出滤波级,准备用Multisim仿真出结果,但是multisim库里面并没有s9018这个管子,我就寻思着找管子替代,但是换了管子却怎么也调不出来了(顺便说一下我调的思路,就是调整基极偏置电阻使调整IB间接调整IC使满足静态工作点思路有木有问题啊。。还有。我肯定是上课木有听讲。)

网友A:
原“模板”仅使用一支三极管,振荡器直接输出到天线,同时振荡器受话筒输出调制(原帖说是调频,实际上调幅和调频同时存在)。
如果再加一支管子作功率放大,那么振荡器的负载不是天线而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入端。相对来说,振荡器的负载较轻而且稳定,这样容易保证频率的稳定性,振荡器不容易停振。这种电路通常称为主振放大式,性能比单管兼做好几项工作的要好。
9018的频率特性是比较好的,仿真库中其它型号三极管频率特性未必有那么好。频率特性不够好的管子,很可能根本产生不了振荡。这可能是你“调不出来”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模板”仅使用一支三极管,振荡器直接输出到天线,同时振荡器受话筒输出调制(原帖说是调频,实际上调幅和调频同时存在)。
如果再加一支管子作功率放大,那么振荡器的负载不是天线而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入端。相对来说,振荡器的负载较轻而且稳定,这样容易保证频率的稳定性,振荡器不容易停振。这种电路通常称为主振放大式,性能比单管兼做好几项工作的要好。
9018的频率特性是比较好的,仿真库中其它型号三极管频率特性未必有那么好。频率特性不够好的管子,很可能根本产生不了振荡。这可能是你“调不出来”的原因。

谢谢!正在仿真中

再有就是模块与模块之间连接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好像有阻抗匹配之类的问题是吧

网友:
multisim仿真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变化参数,利用软件里的虚拟仪器进行测量。
为什么换了管子却怎么也调不出来了?先把测试出来的总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正在仿真中

再有就是模块与模块之间连接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好像有阻抗匹配之类的问题是吧

“好像有阻抗匹配之类的问题是吧”
是的。

网友:
要想仿真出好结果
好好设置管子的参数,否则还不如上真家伙来得简单。
听你说话,至少是知道直流偏置是怎么回事的。

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说起来比较长。
推荐看一本书

铃木雅臣 晶体管放大电路

那才是写给人看的书。

网友:
模拟方面比较差 临时来抱佛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