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打算用下面的电路管理手持设备的电源。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问题。

我先说一下基本功能:锂电池和USB双路供电,USB同时负责锂电池充电,同时带有手动开机和自动关机功能。

在不连接USB的情况下,只有下面两部分电路。按键按下后启动负载开关,开关稳压芯片工作,为系统供电,单片机得电启动后锁定负载开关,按键松开后系统正常运行。

系统正常工作时如果插入USB电源,负载开关控制管脚的三极管导通,把控制线拉低。负载开关关闭,由USB电源为开关稳压芯片供电,系统正常工作,此外USB电源驱动电池管理芯片为电池充电。USB电源断开后,由于单片机一直输出高电平,因此负载控制线会恢复到高电平,电池开始为系统供电。

关机时单片机管脚输出低电平,关闭负载开关,电容电量耗完后系统关闭

大家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以及USB接入和断开时有没有不稳定状态。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当插入USB时,会发生电流倒灌吧? VBUS→1N4148→TPS27081→BAT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插入USB时,会发生电流倒灌吧? VBUS→1N4148→TPS27081→BATT

这个是负载开关内部的原理

负载开关内部是NMOS,关闭后应该能防止倒灌吧,但是在插入的瞬间,负载开关还没有关闭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

直接把负载开关换成一个NMOS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咋样?既能防止倒灌又降低成本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手机中的电路,在有外部供电时,既充电又供电;

如果没有外部电源时,由电池供电。

电源部分不用CPU,纯硬件即可控制,切换开关使用MOS管比较好。
这样的电路容易在网上找到,楼主可以找一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手机中的电路,在有外部供电时,既充电又供电;

如果没有外部电源时,由电池供电。

电源部分不用CPU,纯硬件即可控制,切换开关使用MOS管比较好。
这样的电路容易在网上找到,楼主可以找一找,

谢谢!如果想实现自动关机没有CPU参与不好实现吧?

网友D:
锂电池直接供电么,应该有电池保护电路
另手持设备的电源要考虑电路的静态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直接供电么,应该有电池保护电路
另手持设备的电源要考虑电路的静态功耗。

电池保护在电池里面没有吗?打算用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想实现自动关机没有CPU参与不好实现吧?

自动关机一般需要CPU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负载开关内部的原理

负载开关内部是NMOS,关闭后应该能防止倒灌吧,但是在插入的瞬间,负载开关还没有关闭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

直接把负载开关换成一个NMOS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咋样?既能防止倒灌又降低成本

1、负载开关TPS27081不带防倒灌功能(因FET上的寄生二极管)。如仍用这个方案的话可考虑换一款负载开关,比如AP2331、AP2141等。
2、用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是可以的,成本也低,但0.xV的正向压降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利,要在低成本和高性能之间做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在电池里面没有吗?打算用锂聚合物电池。

刚才看了 TP4054
这个芯片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等,可以对电池保护。

好像芯片内部PMOSFET架构,有防倒充电路,是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负载开关TPS27081不带防倒灌功能(因FET上的寄生二极管)。如仍用这个方案的话可考虑换一款负载开关,比如AP2331、AP2141等。
2、用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是可以的,成本也低,但0.xV的正向压降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利,要在低成本和高性能之间做取舍。

谢谢,我前两天跟大家讨论了一个用PMO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的应用例子。可以用PMO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

但是如果控制MOS管我还得再研究一下,做电子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用过MOS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 TP4054
这个芯片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等,可以对电池保护。

好像芯片内部PMOSFET架构,有防倒充电路,是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

这个芯片防止的倒灌是电池通过TP4054的倒灌。先猫说的是指充电的时候通过5V通过负载开关直接到电池的倒灌,不是同一个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负载开关TPS27081不带防倒灌功能(因FET上的寄生二极管)。如仍用这个方案的话可考虑换一款负载开关,比如AP2331、AP2141等。
2、用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是可以的,成本也低,但0.xV的正向压降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利,要在低成本和高性能之间做取舍。

刚才又看了一下我说的那个用PMO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的应用,在这里好像不可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5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一下我说的那个用PMO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的应用,在这里好像不可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541-1-1.html

用这个电路防反是可以的,只是不能控制开关。
用2个FET背对背串联也能搭成防反的开关(可参阅些电池保护芯片),但器件多了之后,也许就跟用个负载开关的成本不相上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路防反是可以的,只是不能控制开关。
用2个FET背对背串联也能搭成防反的开关(可参阅些电池保护芯片),但器件多了之后,也许就跟用个负载开关的成本不相上下了。

言之有理,谢谢!

突然想到了前几天论坛给的礼物“羊眉吐气”,正好是这样的应用,晚上回家拆了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路防反是可以的,只是不能控制开关。
用2个FET背对背串联也能搭成防反的开关(可参阅些电池保护芯片),但器件多了之后,也许就跟用个负载开关的成本不相上下了。

参考那个应用接线应该就是这样的吧?这样的时候当USB不连接的时候PMOS的寄生二极管先导通,S的电压大于G极,MOS管导通。但是当USB接入的时候,MOS管的S极依然高于G极,而且S高于D,这样依然不能防止USB直接对电池供电吧?

网友:
恩。简单点。想想办法。

网友:
搞个二极管无法实现自动关机。能实现电源的控制

网友:
自动关机是不是直接让单片机把自己给关了?这样省掉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