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买了一批STC89C52RC单片机,但是程序下载不进去,有哪位高手知道不

网友:
一直停在第二幅图吗??最后没报错??之前只用过比较低版本的STC-ISP,新版本貌似很复杂啊~不看错误也不行啊~发你我一直用的烧录软件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你的这个问题,我咨询了他们的客服,客服让我用低版本的ISP软件。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没有冷启动:点击“下载编程”按钮后,把下载器(硬件)上的电源关掉再打开一下试试~

网友:
从图片上看,看不出具体是什么毛病,但是stc89c52已经属于比较老的片子了。所以有些版本的isp就可能会导致你烧录不成功。

所以,我给你款isp你试试,反正我给你的这款,我用过,烧录很快的哦。

网友:
不过要记得,stc是冷启动哦

网友:
可能串口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