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 AD采样数据较多时,就不能实时显示,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楼主:
在用Tiva C LaunchPad    TM4C123GH6PM自带的ADC采集数据,可是一旦数据量增多,就不能实时显示,预期要采512个数据的,可是一旦到50多以后就完全不能实时了,没什么经验,求指导。

网友:
采样的速率,分辨率,FFT的速率和深度都不说,还有更重要的是实时度,多快算实时?不给指标谈功能都是不现实的.

看起来512点的FFT对单片机算是一个有影响的负载,但是首先要确定系统的瓶颈在那里.
采集模拟量进行FFT是个典型的采集-传输-处理的结构.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有可能造成实时性问题.
AD采集速度够不够?
AD采集以后传输带宽够不够,是在用CPU搬数据,还是在用DMA搬数据?
程序上数据是缓存以后集中处理的批处理结构还是来一个处理一个的流式结构?
CPU本身的运算能力如何,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时性)完成处理,这单片机有PFU用于加速运算的,有没有正确开启.

下次问问题记得先描述清楚.

网友:
人眼最多也就能每秒识别30帧左右画面。你做那么快刷新准备让谁看?

网友:
可能我的意思没有表达完全,采集512个数据是有它用,进行FFT的,并非只是为了刷新快,现在的问题就是AD一旦采集的数据较多就不能实时进行了。。

网友:
谢谢您这么认真的指导,受教了,前边是因为确定了瓶颈在AD部分,所以就没有多提及FFT,猜测是AD使用方式的问题,还在调试中

网友:
其实2楼已经把主要的东西表达出来了。
1、CPU做512点FFT时是不是已超出负荷?
2、程序构建有没有问题,程序还有没有优化的地方,是否把MCU的性能完美发挥。
3、你提问题太简陋了,核心东西都没有。采样频率(采样周期)多少?只给个512,你是1S采样512点还是1ms采样512点,这区别大的很

网友:
如果理论上能完成你的目标,就先完成功能,再想办法提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