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问 ccs中cmd的配置

楼主(2015-05-25):
求问 ccs中cmd的配置
对于cmd文件是自己生成,还是自己能修改 这是在哪修改的啊~~技术小白前来求问!请指导,谢谢!

网友A:
CMD文件,是与硬件配置密切相关的文件,在编译时负责配置硬件。
如寄存器的位置等。
一般情况,TI会给每种芯片提供不同的CMD文件,可以在例程中找到。为了灵活,可以自己编制CMD文件。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本来程序的cmd是自动生成的,我现在我需要修改cmd 所以要把它设置成可修改的 对此,我该在哪个地方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