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5 room 总是消失

楼主:
win7系统 ,之前用的AD14,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安装了AD15,作图的时候所有元件都是绿的,room是设置过的。回到设置区选择“最终的”,room也不会出现。然后就又铺了一层room,选择“隐藏的”,元件就正常了。再回到设置区,选择“最终的”,room又不见了。元器件又变绿了。这是什么毛病啊。而且添加的封装库也会自己就没了,然后还有再重新添加。

网友:
能否截图说明下,或者源文件发出来也可以。比较懒,一大堆文字就头晕。

网友:
如果是初学画图,不是多通道设计,这个room就不用理会。其实在画一般的板子中room在简单pcb里用处不大,直接ctrl d里隐藏掉即可。
但是在多通道设计时,用room可以很方便的在通道间复制布局与走线,没那么多重复工作,布局工作省了很多重复设置。

当然如果想把room搞清楚,三言两语说不完,上一个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
不是初学画图  如果没有room  整个图都是绿的 看着实在不舒服

网友:
什么情况?为什么我的回复 变成了自己的评论?

网友:
正在调整呢   我们再看看

网友:
“win7系统 ,之前用的AD14,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安装了AD15,作图的时候所有元件都是绿的,,,,,”

如果这样,是AD15版本安装的问题,重新安装,或回复到AD14版本,,,新版本bug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