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GPIO操作实验

楼主:
MSP430 LaunchPad GPIO操作实验

          学习MCU编程基本都是从了解操作GPIO开始的,就好比学习上位机编程都是从打印hello world开始的,对于MSP430 LaunchPad 的时钟我们采用默认的DCO(1M),要了解如何操作GPIO,首先要了解MSP430的寄存器,需要配置的GPIO寄存器主要有以下一些寄存器:

IO 操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寄存器:

P1REN: 上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 用于配置管脚输入时的上下拉电阻, 1 使能, 此时与 P1OUT

配合选择上拉或者下拉,1 为上拉,0 位下拉。

P1SEL:功能选择寄存器,1 为引脚配置为使用外围模块功能。

P1IE:中断使能寄存器,1 使能引脚中断。

P1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1 为下降沿触发,0 为上升沿触发。

P1IFG:中断标志寄存器,发生中断事件时相应位置 1。

P1DIR:方向寄存器,1 为输出,0 为输入,复位默认为输入状态。

P1OUT:输出寄存器,1 时引脚输出高电平,0 时输出低电平。

P1IN:输入寄存器,用于读取 IO 电平状态。

下面我用两种方法来通过S2按键来控制LED2和LED1亮灭。

阻塞式延时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BIT6;

  P1DIR&=~BIT3;

  P1OUT|=(BIT0|BIT6);

  P1REN|=BIT3;

  while(1)

  {

    if(!(P1IN&BIT3))

    {

      for(i=0;i<23000;i++);

      if(!(P1IN&BIT3))

      {

        while(!(P1IN&BIT3));

        P1OUT^=(BIT0|BIT6);

      }

    }

通过设置S2的中断来实现功能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BIT6;

  P1DIR&=~BIT3;

  P1OUT|=(BIT0|BIT6);

  P1REN|=BIT3;//配置内部上拉

  P1IE|=BIT3;//中断使能

  P1IES&=~BIT3;//上升沿触发

  P1IFG&=~BIT3;//清除中断标志

  __enable_interrupt();//使能总中断

  while(1)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UPT(void)

{

  if(P1IFG&BIT3)

  {

   P1IFG&=~BIT3;

   P1OUT^=(BIT0|BIT6);

  }

上面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通过按键实现控制灯亮灭。

网友A:
看不懂啊,手里虽然有MSP430的板子但是也没时间学习啊,例程都是库函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手里虽然有MSP430的板子但是也没时间学习啊,例程都是库函数的。

你多看看芯片用户手册吧,其实msp430还是蛮简单的,寄存器也少,上了ARM,你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