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有好报求助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电路,需对以下电路进行详细分析和仿真,-3DB带宽增益不会求啊,据说要算传递函数吗?还要画微变等效电路?求大神知道,好人一生平安啊,帮帮小弟!!在此谢过
在用candence orcad capture仿真时,我用的是里面的三极管模型为Q2N3906和Q2N3904,调了很多参数最后还是不行,求大神指导,我QQ39703939,感激不尽

网友:
我QQ是397703939,上面写错了

网友A:
三极管模型调用就是了,参数不用理会。
仿真的是F007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输入电路参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模型调用就是了,参数不用理会。
仿真的是F007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输入电路参数就行了

恩,谢谢你,我输入了一个正弦波,幅值只要在15.3V以内出来都是方波且相同,超过15.3V输出波形就无任何规律,要求开环差模放大倍数,可是我没接反馈电阻出来都是方波,我看网上别人有用这个capture软件仿真出差模和共模幅频相频曲线,我也是这个软件,我不会仿真啊,求指导,谢谢,下面是我在capture里面画的电路原理图,再给你看下别人仿真的差模和共模曲线图,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仿真

网友:
你的电路那么高的放大倍数,不加负反馈输出肯定是方波。
输入超过15.3V,那就比 电源电压还高,实际应用中要烧芯片了。

网友:
可是求开环差模放大倍数,开环差模放大倍数定义不就是在无外加负反馈条件下通过给定输入求输出吗?

网友B:
没事连发三帖,且内容完全相同,有何意义?

加上负反馈之后测量闭环放大倍数,你求不出开环放大倍数?
一定要开环工作,必须调好零点,然后输入端施加微伏数量级的信号。这样测量,实际上很难做到,零点总在不断漂移(由于温度变化等等),你的信号源也未必能够输出那么小的信号,环境噪声已经比微伏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连发三帖,且内容完全相同,有何意义?

加上负反馈之后测量闭环放大倍数,你求不出开环放大倍数?
一定要开环工作,必须调好零点,然后输入端施加微伏数量级的信号。这样测量,实际上很难做到,零点总在不断漂移(由于温度变化等等),你的信号源也未必能够输出那么小的信号,环境噪声已经比微伏要大了。

多谢指点,我现在加了两个VAC,ac分别为0.5v和-0.5v,给了直流偏置0.427mv(失调电压),频率从10HZ到1G扫描得出 如下图,是否能从图上看出放大倍数为65k倍?用DB表示大概为96db

网友:
仿真开环增益给个低频小信号即可,反正都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