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项目做的差不多了,全部被认证打下来了

楼主:
整个项目从原理-布板-SMT-测试。整个项目大概用了3个多月,送样给客户时,经过某检测中心检测。电路板基材不达标,电气设计不达标。这2点折腾的跳起来。整个产品的开发时间已经磨练了3个多月,性能是稳定的。就是电路板达不到TS16949标准,汽车安全电气性能也达不到。由于布板时行车ECU及几个MOS的问题,导致模块温度较高而被打回原形。有没做过汽车电子的共同交流,有偿的咨询。

网友:
針對安規需求選料及設計都是在先期就必需都要考量, 祝好運.

网友:
对这块不熟,预祝楼主好运!

网友:
认证这方面,没有办法,如设计之处就没有注意,整改起来是麻烦。
如果是布板引起的问题,还必须重新布板才能解决,不然还通不过。汽车的TS16949标准比一般的电子产品认证要严格。

网友:
汽车认证是比较严格和严酷的,楼主你们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学习标准的,祝你们好运

网友:
做汽车电子的公司还是蛮多的,找家咨询公司、中介问问

网友:
对这块不熟,还是祝楼主LUCK!!!

网友:
认证在于活动…,哈哈

网友A:
我司是做车载显示器、摄像头和DVR的,每年也有做过TS16949的审核,但是也没有楼主说的电路板的基材不达标的情况,我司的产品一般是要达到车规的工作温度-40℃到85℃有一些是-20℃到70℃,工作温度是必过的,还有做面向欧洲客户的i-mark中的E13、E8或E9的认证,有些客户要求追加CE/FCC/R&TTE认证。

网友:
ECU及几个MOS的发热问题建议根据具体情况做散热处理,基板的板材问题可以多花点钱,工艺上可以用2盎司铜厚的PCB板或加沉金工艺。

网友:
先搞清楚标准,然后知道怎么依照标准进行设计和整改,材料问题不是啥问题,找合适的厂家即可解决。问题在于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就需要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了,无法满足这一点,建议找认证机构的技术支持有偿解决,这更直接,在网上问,没有足够信息是没法直接指出问题的。

网友:
对认证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找专业的技术人员有偿帮助,祝楼主早日通过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司是做车载显示器、摄像头和DVR的,每年也有做过TS16949的审核,但是也没有楼主说的电路板的基材不达标的情况,我司的产品一般是要达到车规的工作温度-40℃到85℃有一些是-20℃到70℃,工作温度是必过的,还有做面向欧洲客户的i-mark中的E13、E8或E9的认证,有些客户要求追加CE/FCC/R&TTE认证。

低温问题我们一般遇到的有,图像有斜纹啊(电容在低温环境下容值降低,注意滤波),板子不启动啊(1.电源起不来,2.芯片耐低温不行。检查某些芯片是否是达到低温-20℃的工作温度,消费类芯片一般很少达到,选着一些军工类的芯片)。还有其它一些不常见的问题无非是低温影响了某些器件的参数,需在做低温的同时接线出来检查,或者在网上买一些低温的喷雾吧,喷一下能瞬间降低温都的。

网友:
請他把理由說清楚 才能解決 要求要有理由 每個系統有每個同的要求  例如要求-30 +120度要能撐24小時焊錫要不同 pcb 等級也不同吧  車載一般都超過 85度

网友:
我们是做耐高温线路板的,FR-5等级,MOT已达到150度。可长期适用于-65度---170度的环境中。如果能帮到你,非常荣幸。 详情可联系我: hj13701666809@163.com

网友:
开发前期就应该问清楚需求,不是功能OK就行的!

网友:
或许可以试我公司的电源模块,可加Q504612850联系

网友:
汽车电子在生产时肯定是要通过TS16949质量体系认证的厂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