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TCP 编程

楼主: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if (g_ucUARTBuffer[0]!=0)     //串口的额数据
            {
                // sending packet  Ibcon的数据
                iStatus = sl_Send(iSockID1, g_ucUARTBuffer, sizeof(g_ucUARTBuffer), 0 );//发送TCP数据
[size=1em]                if(iStatus<=0)
[size=1em]                {
[size=1em]                    ASSERT_ON_ERROR(sl_Close(iSockID1));
[size=1em]                    ASSERT_ON_ERROR(TCP_CLIENT_FAILED);
[size=1em]                }
[size=1em]                memset(g_ucUARTBuffer, 0, sizeof(g_ucUARTBuffer));
[size=1em]            }
            //接收来自服务器的TCP数据。
[size=1em]              iStatus = sl_Recv(iSockID1,g_cBsdbuf,sizeof(g_cBsdbuf),0);
[size=1em]              if(iStatus > 0)
[size=1em]              {
[size=1em]                  UART_PRINT("recv ok\n");
[size=1em]                  UART_PRINT(">>>%s\r\n", g_cBsdbuf);
              }
              else
[size=1em]              {
[size=1em]                  ASSERT_ON_ERROR(sl_Close(iSockID1));
[size=1em]                  ASSERT_ON_ERROR(TCP_CLIENT_FAILED);
[size=1em]              }
[size=1em]              memset(g_cBsdbuf, 0, sizeof(g_cBsdbuf));

单独的发送和接收都可以,当一起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当串口数据发送时候,服务器那边没有显示接收的数据,只有当服务器那边发送数据的时候,才会显示出从串口发过来的数据,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程序是这样写的
if (g_ucUARTBuffer[0]!=0)     //串口的额数据
            {
                // sending packet  Ibcon的数据
                iStatus = sl_Send(iSockID1, g_ucUARTBuffer, sizeof(g_ucUARTBuffer), 0 );//发送TCP数据
                if(iStatus<=0)
                {
                    ASSERT_ON_ERROR(sl_Close(iSockID1));
                    ASSERT_ON_ERROR(TCP_CLIENT_FAILED);
                }
                memset(g_ucUARTBuffer, 0, sizeof(g_ucUARTBuffer));
            }
            //接收来自服务器的TCP数据。
              iStatus = sl_Recv(iSockID1,g_cBsdbuf,sizeof(g_cBsdbuf),0);
              if(iStatus > 0)
              {
                  UART_PRINT("recv ok\n");
                  UART_PRINT(">>>%s\r\n", g_cBsdbuf);

              }
              else
              {
                  ASSERT_ON_ERROR(sl_Close(iSockID1));
                  ASSERT_ON_ERROR(TCP_CLIENT_FAILED);
              }
              memset(g_cBsdbuf, 0, sizeof(g_cBsdbuf));

网友:
貌似是RECV()函数是阻塞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比较急!!!!!谢谢

网友:
recv是阻塞的话用多线程啊
或者直接使用socket的select函数,了解一下这个函数吧

多线程或者使用select函数

网友:
_i16 sl_Select(_i16 nfds, SlFdSet_t *readsds, SlFdSet_t *writesds, SlFdSet_t *exceptsds, struct SlTimeval_t *timeout);这个函数中参数我怎么设置才能处理这个情况

网友:
你能根据我上面的程序,帮我写一下吗?

网友:
不懂! 路过还是帮你顶下!!

网友A:
还有就是如果用多线程的,我TCP连接可以在每一个线程中都连接一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如果用多线程的,我TCP连接可以在每一个线程中都连接一遍吗?

用多线程的话,目前仅仅是接收部分,当然了连接开始连接一次就行了‘
等你都搞通了在慢慢优化吧,还需要实现重连机制的嘛,这是基本的了

一点点来吧,socket编程,可以找些文章看看在动手,你现在基础有些问题
select要理解了才能用起来,你理解了么

网友:
楼上是玩Arduin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