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忙看看这个放大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
这是LM358的一个电路,我把芯片内部的放大器分解开来画出的图,查了很多资料没搞明白这个图到底是要实现什么功能,那个箭头是和PIC单片机相连的。在这里向前辈请教。

网友:
我想应该是自激振荡电路(看起来又不像),后面跟电压跟随器

网友:
上面的运放是个跟随器。
下面的,因为in2-端只与输出相联,而in2+用一个电阻接地,没有正反馈通道,也是个跟随器。

但政体电路应该有输入部分的,电路不可能就这些。

网友:
估计楼主贴出的电路有错误,例如少了某些元件,或者少了某些电路。
若是错误的电路,再仔细分析也没有用。

网友:
始终都没有找见输入,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