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幅值放大电路

楼主:
本人菜鸟一枚,0-5000Hz,高电平1.2V的方波信号怎样提高幅值到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是要做线性放大那种,最好有个参考电路,嘻嘻

线性放大的话,需要注意放大器带宽。
我们说5000Hz方波,是指基频为5000Hz。实际上方波的高次谐波很多(理论上有无穷多次,即频率无穷大)。而放大器带宽有限,不可能放大频率无穷大的信号。因此只能放大较低次的谐波,即频率不太高的谐波。能够放大的谐波次数越高,输出的波形越“方”,比较“好看”。
若是要求100次谐波,那么放大器带宽要求是500kHz,你的放大倍数要求约6.8倍,那么采用单位增益带宽能够达到3.5MHz的运放即可。
当然,还需要考虑运放输出的压摆率。

网友:
用运放做电压放大,用图腾柱放大电流

网友:
拿运放搭个过零检测试试?

网友:
“方波放大”通常指线性工作,而非开关工作。
举个例子:你的1.2V幅度输入由于某种原因降到了0.9V,那么输出幅度也降到6V,这是线性放大。如果输出幅度不变仍是8V,那是开关工作。
你倒底要哪种,这个要说清楚。否则没法回答。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是要做线性放大那种,最好有个参考电路,嘻嘻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有没有推荐的放大器呢?

网友:
学习了,maychang是绝对的高手

网友:
这些是如何算出来的,能不能让我们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