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到eeprom里的GPS数据读出来后顺序很乱

楼主:
1芯积分
存入45个字符,包括时间日期经纬度速度方向,读出来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要问什么?

网友:
我的数据是模拟的,应该每条都一样,图片上的数据基本每条都不一样,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这问题描述得,不明不白啊

So TM what......?

网友:
没这么看懂

网友A:
要么是存有问题,要么是读有问题。

网友B:
显然对EEPROM的操作有问题,仔细检查读写代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存有问题,要么是读有问题。

eeprom中的地址0x20,整体写入的时候,这个地址写不进去数据,其他的正常,怎么回事,写数据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然对EEPROM的操作有问题,仔细检查读写代码吧。

我把写入的代码和读出的代码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prom中的地址0x20,整体写入的时候,这个地址写不进去数据,其他的正常,怎么回事,写数据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换一片存储器,如果问题相同,说明你的编程有误,否则则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写入的代码和读出的代码发给你看看

仔细看懂存储器的器件手册,检查你的操作时序,包括留够写入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写入的代码和读出的代码发给你看看

你可以把你接收到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写入,目前 看来你是自己把数据解析后写入的,说明你解析有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