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打板出错,2D线用All Layer层

楼主:
前不久在嘉立创打样一块小板,结果回来后图中本来该盖白油的部分成了贴焊的焊盘。

当时设计时也是省步骤不愿意在螺丝孔附近多画丝印圈选了All Layer层的2D线,结果转成Gerber时每层都有圈,结果造成短路。

画了两年的PCB,唉!请大家引以为戒。

All Layer层的2D线

All Layer层的2D线

网友:
血泪经验,引以为戒,多谢楼主

网友A:
啰嗦说句,楼主这个标题有点“损人不利己”的味道,如果是板厂的问题,那标题就贴切,但从文章看,是自己疏忽的原因,所以标题有点损人。如果真较劲,这话估计有后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啰嗦说句,楼主这个标题有点“损人不利己”的味道,如果是板厂的问题,那标题就贴切,但从文章看,是自己疏忽的原因,所以标题有点损人。如果真较劲,这话估计有后续的。

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当时有打过电话过来询问,All Layer层做到丝印上,而且封装库中Name和画的2D线默认也是All Layer层哦,后面处理的结果是产生的费用各出一半。

网友:
兄弟反应也蛮快, 刚发就回复了。按你说的情况,如果有理的话,我就不会各付一半了。见谅

网友B:
这个在CAM350一层一层看的时候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发的Gerber, 就不能怪制版厂了。
即使发的工程文件,人家发现异常也反映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CAM350一层一层看的时候可以看出来的,,,,,

在嘉立创上挂的是PCB文件,是对方转成的Gerber。

网友:
呵呵,吃一暂长一智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嘉立创上挂的是PCB文件,是对方转成的Gerber。

额,,,,那没办法了,,,

网友:
我认为是楼主的问题 ,2d线应选 丝印层,怎能选择全部层!!!

网友:
高端黑,看上去是

网友:
楼主两年PCB白画了!

网友:
2D线没什么用的话  就直接删掉就好了   对功能 一般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All Layer层的2D线比较害人

什么2D 线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