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MSP430F149 求助攻!

楼主:
前几天在某宝买了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 买来之后今天要来学习 发现问题来了..
店家给的光盘上面杂七杂八的 完全不知道在说的什么..
请问是不是要安装驱动还是什么的? 板子连电脑后 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还有我在使用IAR的时候会出现图片这个问题 求前辈们帮帮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错误提示是指IAR木有破解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是指IAR木有破解成功。

请问是不是要重新安装才可以解决?
然后板子是不是需要驱动..不论我怎么安装它都提示没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要重新安装才可以解决?
然后板子是不是需要驱动..不论我怎么安装它都提示没法识别usb设备

如果是64位的Win7貌似是不能解决的。
我前段时间也是用64位win7。试了很多方法也没破解成功。换到32位的就好了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4位的Win7貌似是不能解决的。
我前段时间也是用64位win7。试了很多方法也没破解成功。换到32位的就好了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无法判断

MSP430F149
我IAR安装了无数次都是出现那个错误
明明按照教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4位的Win7貌似是不能解决的。
我前段时间也是用64位win7。试了很多方法也没破解成功。换到32位的就好了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无法判断

现在店家发了个可以用的驱动给我了 也安装好了.
就差IAR了 大神能不能加个QQ帮我安装一下.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