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FIR滤波器的问题
quartus ii中生成的FIR核的运算时延为多少
滤波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所生成的是全并行的、全串行的或者分布式等等结构的。全并行当然最快了!全并行的话,每个时钟周期会出一个数据,当然开始的时候会有延时(由阶数而定)。其他的时延因素主要是乘法器的延时,你时序仿真一下,不就什么答案都有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