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远程更新固件的问题请教,急啊

楼主:
我用的是430F149的片子,最近在折腾这远程更新的问题,看了一些资料,按着微控设计网上的资料做,而且还有例子,例子修改后是烧到单片机里面了,但是之后该怎么操作呢,在它的里面是两个工程文件,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只有那个.s43这个文件在执行,还有那5个关于更新的命令介绍的一点也不详细,除了那个 ? D 1500 8之外,其他的不会用,哪位大神把弄过这个,还请点拔点拔,弄了有一阵子了,也没成果,有点想放弃了都.

网友:
对了,就那个官网上的例子,跑着的时候,向它发数,还会有堆栈溢出的情况,

网友:
仔细阅读理解相关文档,搞清楚IAP固件程序的用法,然后严格按照时序操作就是。

网友A:
5324远程更新,刚做完。写到flash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24远程更新,刚做完。写到flash后重启就可以了。

整个流程能不能说的细致些,谢谢,程序的框架可以发我一份吗  han20140806@163.com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24远程更新,刚做完。写到flash后重启就可以了。

你的boot串口使用了中断嘛?对于多个中断映射你搞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