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与TLC459

楼主:
这是智能窗户控制系统的部分电路,光敏电阻的输出为什么接REF-呢,不是应该和MQ2一样接AIN进行AD转换吗?这样接那他是那他是怎样进行AD转换的呢

网友:
初看有点象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仔细看又不太象,有些看不懂。

网友:
偶觉的楼主转入了死胡同……

1.AD采样烟雾传感器
2.光敏电阻作为基准比较

TLC459参考电压输入:
TLC1549有两个参考电压,分别是REF+,REF-。这两个电压值分别设定了模拟输入电压上限和下限。模拟输入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也不能小于GND的电压。当输入信号大于或等于REF+,则数字输出为满量程;当输入信号小于或等于REF-,则数字输出为0。

网友A:
这里面的逻辑你得好好理一理了,怎么用,干嘛用,都是基于上面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逻辑你得好好理一理了,怎么用,干嘛用,都是基于上面的道理

这是一个智能窗户,也就是但光敏电阻感受到光强(白天)时开窗,光弱(天黑)时关窗。这样光敏电阻的输出作比较电压那光敏电阻怎么进行AD转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智能窗户,也就是但光敏电阻感受到光强(白天)时开窗,光弱(天黑)时关窗。这样光敏电阻的输出作比较电压那光敏电阻怎么进行AD转换呢

1.TLC1549 10位串行AD转换器(楼主的标题错了把)
2.光敏电阻串联电阻只是分压后作为模拟基准REF-输入
(当输入信号大于或等于REF+,则数字输出为满量,本图接的电源所以不可能比它大;当输入信号小于或等于REF-,则数字输出为0,也只有这个情况数字输出才为0,其余情况烟雾传感器是有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