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恒流源

楼主:
如何设计一个可以输出电压是1A以上的恒流源电路,只有LM317和2n3055以及康铜丝

网友:
记住LM317恒流1A的电路要加散热器的

网友A:
很简单,连2N3055都不用。
会用电阻丝自己绕电阻即可。

网友B:
1A以上 —— 这个“以上”很可能是要命的,必须有个电流限制条件①。另一个限制条件是负载的电阻范围②,这关系到恒流源要能给出多高的电压。
原理好办,棘手的是发热问题,调整模块的耗散功率=两端的压差×流过的电流。

例:要求①电流1.5A,②负载范围0~10Ω。
为保证能给10Ω负载提供1.5A电流,恒流源内部至少要能提供15V电压(尚未计调整块的损失)。
当负载变成0Ω时,这15V电压全都要加载在调整模块上,调整模块的耗散功率=15V×1.5A=22.5W,相当于一把电烙铁的发热量!

顶楼帖里的2N3055三极管,就是为扩展功率用的。但只要是线性方式调整,不管用什么器件扩展,会产生这么多发热量这点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连2N3055都不用。
会用电阻丝自己绕电阻即可。

没有散热片,电流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A以上 —— 这个“以上”很可能是要命的,必须有个电流限制条件①。另一个限制条件是负载的电阻范围②,这关系到恒流源要能给出多高的电压。
原理好办,棘手的是发热问题,调整模块的耗散功率=两端的压差×流过的电流。

例:要求①电流1.5A,②负载范围0~10Ω。
为保证能给10Ω负载提供1.5A电流,恒流源内部至少要能提供15V电压(尚未计调整块的损失)。
当负载变成0Ω时,这15V电压全都要加载在调整模块上,调整模块的耗散功率=15V×1.5A=22.5W,相当于一把电烙铁的发热量!

顶楼帖里的2N3055三极管,就是为扩展功率用的。但只要是线性方式调整,不管用什么器件扩展,会产生这么多发热量这点是不变的。

也是这么想的,想让功耗在三极管上,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散热片,电流不稳定

LM317芯片中有热保护电路,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自动进入保护状态,降低电流直到关断。
没有散热片,温度当然要升高,由此产生电流变化,你能怪谁?
难道还要求LM317不发热?
4楼仙猫早就说了:“只要是线性方式调整,不管用什么器件扩展,会产生这么多发热量这点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17芯片中有热保护电路,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自动进入保护状态,降低电流直到关断。
没有散热片,温度当然要升高,由此产生电流变化,你能怪谁?
难道还要求LM317不发热?
4楼仙猫早就说了:“只要是线性方式调整,不管用什么器件扩展,会产生这么多发热量这点是不变的”。

可以改变线性调整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变线性调整方式吗

首帖已经说过“只有LM317和2n3055以及康铜丝”。
已经指定用LM317,怎么改?
如果没有这个限制条件,当然可以改。改用开关电源后发热会减少很多,不过电路复杂,成本可能比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