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块四层板

楼主:
板子在公司搁了半个多月了,因为中途回学校毕业答辩了,答辩完后在学校比较无聊,又到公司了。今天焊了一天,桌子比较矮,几乎是趴着焊完的,下面是图。在此感谢领导的帮助。
一共三块板子。

开始变形。

第三块板子。

网友:
有意思,一拖12.

网友:
这板子是干啥的?

网友:
这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哦~~~~~~~~~~好奇好奇~~等着楼主的后续分享分享板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A:
下次建议说明下是什么案例的板子

网友:
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一语道破,乃高人。

网友:
板子挺漂亮,不错哦。高速信号注意拉开间距,做好参考平面和等长。IC电源电容尽量靠近,晶振也需要注意。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不过这模块是做什么的

网友C:
这几天都在调试硬件,我想说的是,各种不开心,各种麻烦,首先遭遇的是助焊剂的麻烦。
我司刚采购回一种新的助焊剂,之后就问题不断,这次问题集中在我身上爆发了,我用的助焊剂比较多,板子直接短路。忘记拍助焊剂的照片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助焊剂的适用类别。公司买的这个助焊剂明确说明不适用集成电路焊接,如果非 要使用,必须清洗。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电源,我贴个原理图,
原理图中的IC是SPX1117,输入输出电容都是陶瓷电容,容值是47UF,该电路实际可以使用。

可是由于焊接的时候没有SPX1117,仅有LD1117和ASM1117,焊接了LD1117,就出现了问题,输出电压非常不稳定,指导老师(大神,绝对的大神)说添加个电解电容,然后电压输出就好了。问起原因,他说是由于SPX1117支持低ESR的电容,LD1117和ASM1117却不支持。大家可以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都在调试硬件,我想说的是,各种不开心,各种麻烦,首先遭遇的是助焊剂的麻烦。
我司刚采购回一种新的助焊剂,之后就问题不断,这次问题集中在我身上爆发了,我用的助焊剂比较多,板子直接短路。忘记拍助焊剂的照片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助焊剂的适用类别。公司买的这个助焊剂明确说明不适用集成电路焊接,如果非 要使用,必须清洗。

在用酒精清洗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不过这模块是做什么的

网络交换机。用于高速数据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楼主厉害

菜鸟

网友:
画出来的。

网友:
让大神见笑了,菜鸟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建议说明下是什么案例的板子

IP175D +LPC4337 组成的数据交换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