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DC实验为什么测不出十几mv的电压??

楼主:
跪求大神!我用的是野火的ADC实验的程序。在pc0上接电池或者用手捏,串口打印输出都是正常的数值,为什么接一个十几mv的电压就打印全零?而且寄存器的地址也是0x00!

接电池或者用手捏的时候,地址都是在变化的啊!

求助大神 给解答一下!是不是电压在导线上有损耗?

可是有损耗的话,地址为啥是0啊??

跪谢!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pc0和GND短路的时候也是地址全零电压全零,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几位ADC,如果是8位的,十几mv确实测不出来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计算出来,最小值=最大电压值-最小电压值/2的n次方,就可以看出是否可以读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位ADC,如果是8位的,十几mv确实测不出来

是12位的!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位ADC,如果是8位的,十几mv确实测不出来

可是寄存器是0x00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计算出来,最小值=最大电压值-最小电压值/2的n次方,就可以看出是否可以读取了。

版主,我用的板子跟野火视频的板子不一样,没有视频上的旋转电阻,pc0空接的时候电压是1.6v左右浮动,这样怎么知道最小电压值呢?最大电压可以设为3.3v吗?n应该是adc的位数=12吧?

网友:
求帮助啊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 采集到的
不过,电压太小的话,线路损耗得要考虑
先放大再送A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用的板子跟野火视频的板子不一样,没有视频上的旋转电阻,pc0空接的时候电压是1.6v左右浮动,这样怎么知道最小电压值呢?最大电压可以设为3.3v吗?n应该是adc的位数=12吧?

IO扣悬空是不建议这做的,最好用一个可调电阻一端接3.3,一端接地,调节可调电阻看看,最少能测量多少,应该能够测试几个mv的。

网友:
小电压最好是放大之后采集的

网友D:
当然测不出,自己去算算AD输出的一位对应多少电压。

网友:
3.3V供电,最小为零,理论上最小能测出0.8mv的电压,算上损耗什么的,几mv应该没问题

网友:
野火板子没搞过,所谓的地址指的是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测不出,自己去算算AD输出的一位对应多少电压。

3300mv  /4095    =0.8mv  啊,  我打大概60mv以下就读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00mv  /4095    =0.8mv  啊,  我打大概60mv以下就读不到了

将硬件电路AD基准电压换成2.5V再试试

网友:
看一下你的Vref-接的是什么,是不是GND,或者板子需不需要跳线帽跳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