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PCB学习——板子画好了,求指点

楼主:
上传上传~~~~~~~~~~完成版。。求大神们指教~~第一次画有BGA封装的板子,估计有很多地方都不够合理,如果看到太小白的错误,也请原谅~~

这个板子从开始下原理图到现在也挺长时间的。把成品挂上来,内心还是很紧张的。

网友:
板子画完了,新手能做出这样的还是很不错的,没看原理图,简单做个点评:
1,机壳地和信号地间距不一致,两者间距最好保持在1mm
2,信号线不要直接挨着板边,最好有个地边包住
3,4个网口的差分线最好挨着走,你分开了走的
4,很多器件不对齐,视觉差

网友A:
第三层的电源层,上面有一些孔的区域是不是不走线了,如果有空的哪怕走GND铜也要有内容,不然加工的时候会导致铜不对称。
第三层还有一个些走线其实也可以避免的

网友:
底层和顶层问题差不多,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把BOTTOM的器件都放到TOP来,这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节省一次SMT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节省生产成本。

网友:
这个人生目标 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层的电源层,上面有一些孔的区域是不是不走线了,如果有空的哪怕走GND铜也要有内容,不然加工的时候会导致铜不对称。
第三层还有一个些走线其实也可以避免的

哦哦哦,因为里面有天线走线走到右上角的,我觉得不应该铺上电源所以就空在那里了。那我可以在电源层把天线走线位置拿去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因为里面有天线走线走到右上角的,我觉得不应该铺上电源所以就空在那里了。那我可以在电源层把天线走线位置拿去铺地?

其实天线下面没必要留这么多空地来,一般三倍线宽足够

网友A:
再者,你第二层已经全部铺了地,第三层弄成啥样也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者,你第二层已经全部铺了地,第三层弄成啥样也没关系了

o o o ~~这样啊~~O(∩_∩)O谢谢~我再自己改改~~

网友:
好久不用DXP,都快忘了怎么用了……!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布局走线都有待提高……!

网友B:
是啊,看别人的板子觉得人家的布局很整齐,而且走线很顺还很好看。我的差距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看别人的板子觉得人家的布局很整齐,而且走线很顺还很好看。我的差距好大~

没事,继续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