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单片机烧录软件STC-ISP,出现程序安装错误,如下图,怎么解决?

楼主:
打开单片机烧录软件STC-ISP,出现程序安装错误,如下图,怎么解决?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重新安装试试 这个软件我重来没出现过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重新安装试试 这个软件我重来没出现过错误

我以前的时候也可以用的,就是这次打开出现这个问题,     系统错误:&H80004032(-2147467229).遇到了一个microsoft软件安装错误。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重新安装一次,试试,要是还不行,换个版本看看吧。

网友B:
你的这个图片好模糊啊。基本可以说看不到是什么问题,如果是stc的单片机的话,可以考虑用我附件的这款isp的软件

网友:
一般STC-ISP都是免安装的。不过我以前遇到过提示 没有什么文件,STC-ISP无法使用的情况,后面我装了个安装版的STC-ISP,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先安装这个再打开 STC-IS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安装这个再打开 STC-ISP试试

好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图片好模糊啊。基本可以说看不到是什么问题,如果是stc的单片机的话,可以考虑用我附件的这款isp的软件

谢谢了   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