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的头文件

楼主:
第一次用dsp.我在hellodsp里下载的素材里有标准头文件。可是我发现ccs文件夹里的 cgtools文件夹中也有头文件。我需要把两种头文件全部加到我的工程里吗?

网友A:
用一种就行了,而且用不到的可以自由删除。hellodsp的头文件是TI早起专门位2812做的,主要在CCS3.3以下版本上用的。这些头文件只是定义一些寄存器的名字。有一种就行了。做2812的还是以CCS3.3为主,很多资料和例子的工程都是基于3.3的。不过我觉得改换了,楼主正好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种就行了,而且用不到的可以自由删除。hellodsp的头文件是TI早起专门位2812做的,主要在CCS3.3以下版本上用的。这些头文件只是定义一些寄存器的名字。有一种就行了。做2812的还是以CCS3.3为主,很多资料和例子的工程都是基于3.3的。不过我觉得改换了,楼主正好摸索一下

那请问用哪一种呢?

网友:
那种都行。里面的内容一样,就是应用不同的编译环境,差别不大,你用那个版本的CCS就用哪个,能跑起来就行。